请问高手一个问题:在电力系统中什么叫馈电??????

楼主(2003-10-13):
(无正文)

网友A(2007-05-16):
不知道对不对
反馈为反送,单是馈电就是馈出的意思,就是送
向用电设备输送电能

网友B:
觉的就是天黒了说的那个意思,呵呵

网友C:
就是反送电

网友D:
现在计量电度的液晶屏功率表上面有一项显示---"反有功,反无功"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E:
 现在计量电度的液晶屏功率表上面有一项显示---"反有功,反无功"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F(2007-06-25):
很简单,这是指在同一个电能计量点处,有时电能流出(假设为正向),有时流入(则为反向),需要分别计量以便电能结算。

网友E:
楼上的老大!能不不能说的详细些呢?

网友G:
是指用传信号下来的线上传电源上行到前端用电器,一般指直流电,如DC24V,DC60V等。有不同意见敬请斧正!

网友H:
简单的说就是电动机在正常状态是负载,但在二、三象限时作为发电机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