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没了?

楼主(2003-10-14):
现场编辑画面时,系统掉电重新启动,但提示linkdefs.ini文件错误,进入WM后,以前建立的窗口一个都没有了,如何恢复?谢谢

网友A:
Linkdefs.ini修复了吧. APP可否发过,我试试!

网友A:
简单修复法: 把*.nbk 改名为*.ndx就可以了.

网友B(2015-05-27):
现场编辑画面时,系统掉电重新启动,但提示linkdefs.ini文件错误,进入WM后,以前建立的窗口一个都没有了,如何恢复?谢谢

你的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那个Linkdefs.ini怎么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