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PPCC LINK 故障如何排除

楼主(2003-10-14):
现有一台ABB-ACS600变频器,功率160KW,带2台55KW电机,经常出现PPCC LINK故障,该故障,出现没有规律;出现后将变频器复位,不再作任何其它工作,变频器又能工作(刚开始本人也检查过光纤,不脏,接触也紧,没发现异常),请问如何排除?

楼主:
本人碰到的情况和你一样,但也没有解决,你如果有答案就告诉我好吗? TENGZHUBO129@SINA.COM.CN

网友A:
换块主控板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光缆是否有问题

网友C:
ABB的变频器稳定性能是不好,我这边修过很多台600的,很多时候是开关电源板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D:
大家好,我是ABB服务中心的,以下意见共大家参考: 1)检查光纤与主回路接口板NINT-42C连接是否紧固 2)检查光纤插头有无因拆卸后插反,两头颜色应不一致 3)更换NAMC-11主控板。 如不能消失,请检查IGBT是否正常,曾有多次因IGBT有故障而报出PPCC LINK更换IGBT后消失。 谢谢大家对ABB变频器的厚爱

网友E(2004-11-12):
97组隐含参数97.07可屏蔽掉该故障出现,要不要帮忙?电话0510-6269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