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始终是一个椭圆

楼主(2003-10-14):
用一个X、Y的平台,画出一个标准的正方形和一个内切圆,正方形Y方向的两条边与圆相切,但正方形X方向的两条边却不能相切。(注:我们是用松下伺服电机及驱动器,利用全开环方式,输入信号采用脉冲\符号方式。)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当是算法的问题,您用的控制系统是啥? 以我们的控制卡开发的产品可以完成极为复杂的轨迹,欢迎与我联系: 张先生 13088064081

网友B:
两个轴的比例控制系数不一样,所以为椭圆。

网友C:
调整脉冲当量!

网友D:
哈哈,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请重新计算一下X轴的负载,有可能是负载惯量太大,伺服选小了。你可以试一下增大X轴的位置、速度增益。实在不行只能换大伺服了。有问题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E(2007-11-12):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调整速度增益就可以了,两个轴的负载不一样,所以增益不一样。

网友F:
两个轴的比例控制系数不一样,所以为椭圆。----xiaobei,ding 是的.随动系统要两轴的位置环增益相同才有可能消除插补时的跟随误差.

网友G:
在此应该追求的到底是相同的位置增益,还是相同的随动误差?

网友H:
请问:XY轴的负载不一样,那负载惯量,位置增益,速度增益的设置有什么相互关系?有什么讲究没有?

网友G:
个人以为万变不离其中的目标是追求各轴的随动误差一致,响应速度一致。

网友E:
支持斑竹,所以我建议,根据具体的负载太调试,不能以为刚性增益设置的一样,马达就一定能完成一样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