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系统强电开关的选择方法

楼主(2003-10-14):
各位高手: 请问在数控系统中,伺服电机强电通路的空气开关和接触器的型号应该如何选择?是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还是根据电机的最大电流选择?是以空开和接触器的额定电流为标准,还是以他们的断流容量和发热电流为标准?安全系数的百分比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应根据电机的瞬间电流选择

网友B(2006-02-10):
应该是最大电流的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