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如何测得脉冲数

楼主(2003-10-14):
有一伺服系统定位不准,发现从伺服驱动器读出的从上位plc接受到的脉冲数和从plc中期望发出的脉冲数不等,plc使用omron-c200h插nc112定位模块,伺服是velconic品牌的东西,这个品牌的东西好象国内用的非常少,找不到代理,我现在想查究竟问题在那,是nc112还是驱动器,velconic是找补不了,nc112没有备件,订货的时间非常长,而且也不一定是nc112的问题,现我想请教各位高手,用何办法可以测得nc112发出的脉冲数目,nc112发出的是5v的脉冲,而plc的高速记数口输入需要24v的电压,不知高手有何良策.

楼主:
没有人回答,自己顶.

网友A:
自己做个计数器,或者用模拟表头的万用表,发几个脉冲指针会摆动几次。

网友B:
加一计数器,用光耦隔离联接

网友C(2006-04-23):
谁知velconic品牌的厂家网站,请告知,
总是想查相关的说明书,就是找不到这家网站,谢谢

网友D(2009-07-03):
我有呀,你给出你的驱动器型号来,我查一下.

网友E:
你可以计算输出了多少个,看看和你所期望的差多少到底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