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楼主(2003-10-14):
本人有一台PRO-FACE 37W2人机,在本人输入程序,用了470的型号,程输入后出现了死机,重新回灌程是,要求"turn on the pro face"按三个角也无法进入系统,请教各位不胜感激.

网友A(2003-09-04):
有按键粘住了,让它冷一冷看看,www.longi.net

网友B:
重新送一次程序(选择真确的型号),出现"turn on the pro face"时断电后上电。不行就做次出厂初始化www.tianren88.com

网友C:
重新设置GP-SETUP,把其中的 一项“复位”选项设置为“强制复位”,(缺省为自动复位),重新下载即可。

网友D:
大家好,我来补充一下,触摸屏的选择余地很广,不要总是只选择国外的那几家,也要考虑一下国产的品牌,其实他们也是很好的,不但价格便宜,而且质量也很好,为什么不来试一下呢?我们沈阳鹭岛公司生产的触摸屏就很不错,eleader是我们的品牌,欢迎你来电咨询。024-23904175 或许你的这次选择是对的! 李冰冰

网友E(2003-10-14):
您一定是再發現錯誤時關不掉傳輸畫面直接斷電,才會造成上述結果. 此時"強制傳送系統"並無法復原您的人機介面,您必須送回proface公司的工程部門,使用硬體重新傳送系統方可復歸. 您的人機並未損壞. 耑此 商安 台灣桃園利昌機電 by j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