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数据采集与存储

楼主(2003-10-14):
请教各位,数据采集后,怎样将数据写入数据库,Labview与数据库最好的连接方法是什么。若有相关资料请告知。我使用的数据采集卡是ACL-8111。Labview 6 谢谢!

网友A:
如果用VB的话,是保存成文件好呢,还是写入数据库好? 又想稳定,还要能保证一定的写入和读出的速度,更重要的是要简单易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