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相编码器

楼主(2003-10-14):
我需要一款能接收12V电压的A/B相编码器,不知B&R公司是否有合适产品,或如何转换,多谢!

网友A:
我司不提供A/B相编码器.

楼主:
不对吧?DI135,还有NC161是干什么的?

网友A:
DI135和NC161之类是编码器适配器, 它们只能接收24V或5V的编码器信号.

楼主:
如果设备输出的A/B相信号是12V的,请问可以用什么办法才能与贵公司的产品接口?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