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系统的设计方案.

楼主(2003-10-14):
一台检测设备,一共有7个运动轴,其中5个定位精度要求较高(4个轴位置0.1mm,1个轴角度15"),拟用伺服控制,2个没有精度要求,拟用变频器或直接控制.各轴的负载基本上恒定,只有2~3轴需要变速,有2个轴要同步移动.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机床控制功能,如插补等,只有正反转即可. 要求: 1.三级控制模式:(1)机旁本地控制(按钮或触摸屏);(2)远程手动控制(工控机或触摸屏);(3)上位机自动控制(PC). 2.准确性、稳定性、动态响应、经济性、可扩展性、售后服务、易操作性、可维护性,优先级由高至低依次保证。 疑问: 1.有没有能控制多轴的伺服驱动器?(想省钱) 2.伺服控制器用CNC、PC-based的控制卡和位置控制PLC各有何优缺点?哪种最适合本系统? 3.用哪家的系统比较复合第2个要求? 4.有没有比较全面的厂家从执行端(电机)到上位控制端(控制界面)全有的? 5.这样一个控制系统软硬件一共大概要花多少钱?具体单项多少钱? 以上疑问,请各位DX各抒己见,不吝赐教,小弟多谢了.厂家和代理也可以留下大概的方案和联系方式,最好是在北京的.

网友A(2003-07-21):
您好.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美国Delta Tau公司可编程多轴运动控制卡(PMAC)在中国大陆唯一ASP、技术支持中心、维修中心和培训基地。 PMAC卡是开放式数控系统的核心,它最大的优点是站在用户的立场,方便、快捷、稳定、可靠,全面开放。最多可控制128轴进行联动。 一、硬件结构的开放性 1,适应多种硬件操作平台,可在IBM及其兼容机试运行,在WIN95、98、2000、NT及Linux下运行及开发,具有PC、STD、VME、PCI、ISA、104总线及串口脱机运行的功能。 2、适用所有电动机,包括普通交直流电机、交直流伺服、步进、直线电机、陶瓷电机、液压马达,控制精度可达5nm。 3、可接收各种反馈,包括测速发电机、旋转变压器、激光干涉仪、并行数据、光电编码器、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光栅尺等。 4、PMAC的绝大部分地址向用户开放,包括电机的所有信息、坐标系的所有信息及各种保护信息等 二、软件结构的开放性 1、支持各种高级语言,提供16位、32位的DLL,还有ActiveX控件PTALK,用户可使用C++、VB、VC、Delphi开发自己的人机界面接口。 2、机床语言的真正开放。支持用户调用现成的直线、圆弧、样条、PVT三次曲线等插补模式,同时支持标准的RS274代码,用户可自定义G、M、T、D、S代码实现以往机床语言不能完成的功能。 3、PLC功能的全部开放。内置PLC可将I/O扩展到1024in/1024out ,可以编写64个异步PLC程序,对I/O的操作几乎是纯软件的工作,通过类似于汇编语言的指针变量,可让用户按位、字节进行控制。 4、可同其他相关软件接口。即使插在PC的扩展槽中,其对轴、I/O的控制是控制器自身完成的,所以PC可共享CAD等绘图软件。 三、PMAC的独特性能 1、仿真运行 2、中断功能 3、位置捕捉功能 4、位置随动功能 5、高分辨率的控制信号(16位、18位) 6、数据采集及分析功能 7、多次开发功能 PMAC在国内正在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主要用于数控机床、各类机器人、三坐标测量、在线检测及加工、卫星的定位跟踪、弯管机、注塑机及各种机床的数控改造等。 如对PMAC感兴趣可致电010-82025588-32找Johnny咨询。另我公司每月都有相应的培训计划,也欢迎来电来函咨询。 请记住:TEL:010-82025588-32(Johnny) FAX:010-82025558 E-mail:EM228@emotioncon.com 真心真意,为您服务!!

网友A:
您可以直接和我联系,也可以将你的联络方式告知,我将给您寄去详细的PMAC相关资料。您也可以直接来我公司洽谈,地址:北三环中路甲29号华尊大厦B座1605室,我是崔庆华(Johnny )010-82025588-22

网友B:
您好!   我用过一款最多四轴的PLC控制器,20KHZ/S控制步进电机轻轻松松,最多上到512KHZ/S。如您用到多过2轴,用SIMENS或三菱的PLC成本将非常昂贵,如有兴趣可打我电话013058308481。E-MAIL:HH-JUN@163.COM

网友C:
用A-B的clx+motion(ultra3000 或ultra5000)+PanelView+RSview32 可以实现你所有功能,而且接线少,功能丰富,速度精度都不错,有意请给我具体要求,我给你作配置:hank_zhou@262.net

网友D:
推荐Galil运动控制卡,相关资料请登陆www.galilmc.com查询! 北京东方嘉宏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10-62325085 传真:010-62325605

网友E:
请联络我。wanyz@alconchina.com

网友F(2003-09-24):
用力士乐的mtc200+clm+驱动,可以实现你所有功能,而且接线少,功能丰富,速度精度都很高,有意请给我具体要求,我给你作配置:j_tian_dl@boschrexroth.com.cn

网友G:
对于您的使用要求,Omron可以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详情请洽xu_li@ap.omron.com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本公司的三轴板卡可以驱动12台电机(不能插补),价格极为低廉。如有兴趣,可与我联系:   13088064081,028-86316677-105 张先生

网友I:
我可以为你解决。

网友J:
http://www.taian-technology.com/taimao/Myweb5/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