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密码如何写入

楼主(2003-10-14):
(无正文)

网友A:
口令设置里设8位密码,0~9或A~F! 然后将程序保存并下载至PLC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的大哥,“口令设置”在何处调出?能否详细告之?

网友C:
用GPPW软件,里面有HELP!

网友D:
应该是设置关键字。

网友E:
用手持式fx-20p可设密码吗?有那位兄弟可告之?

楼主:
各位大虾:fx-2n密码如何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