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1/F2的通讯

楼主(2003-10-14):
求助:win95下安装medoc2。30有F2-232GF转换器但就是无法无电脑联机。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你的F2-232GF转换器正常吗?

楼主:
如何联系

楼主:
肯定正常我有两个,本来我用的是一个老电脑PC-9801现在电脑坏了win95下安装medoc2。30但就是无法电脑联机听说要用F2-20GF1。 F2-232GF与F2-20GF1有何不同?

网友B:
我使用的是F2-20GF1编程。DOS版的软件对电脑要求很底

网友C:
我也使用的是F2-20GF1编程

网友D(2005-12-28):
F2-20GF1哪里有,有闲置的可以转让吗
SUNFEGTOG@SOHU.COM

网友E(2010-04-29):
67i76i76i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