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4 与PRO-FACE的触摸屏 GP37W2-BG41-24V 如何通过通讯口进行联机?

楼主(2003-10-14):
请问S7-200 CPU224 与PRO-FACE的触摸屏 GP37W2-BG41-24V 如何通过通讯口进行联机,实现触摸屏功能? PLC侧与触摸屏各需要如何设置,使用何种电缆,管脚如何接线? 谢谢!

网友A(2003-02-24):
可以打电话020-87399793找吴小姐,我公司有此方面资料。

网友B(2003-07-02):
GP  說明書上有

网友C(2003-08-04):
通过直连 GP(25P) PLC(9P) 4,5 7 5 10,11 3(A) 15,16 8(B) 18,19 21,22

网友C:
GP(25P) PLC(9P)   GP(25P) PLC(9P) 4,5(短接)   7———————————5   10,11(短接)--------3(A)   15,16(短接)--------8(B)   18,19(短接)   21,22(短接)

网友D:
lyun--卢大哥说得对,通过PPI直连,接线图如上

网友E(2003-10-14):
你好贵公司你们好,我需要你们的 资料

网友F(2004-10-10):
www.tianren88.com 与天任公司各地分公司联系吧。 S7-200与PROFACE连接,是最常用的了,PLC侧一般默认参数,GP侧默认对应是:9600/8/1/EVEN,PLC NO=2。 电缆就是上面所说。 别无所求。但要注意系统参数要传送到GP,“GP SYSTEM SCREEN”

网友G(2004-11-13):
各位高手,请问S7-200 CPU224 与PRO-FACE的触摸屏 GP37W2-BG41-24V 如通过通讯口进行联机,在有高频,高压干扰的地方使用,会否造成通信口的损坏,或不能正常通信.如有问题要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