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谁用过欧姆龙CPM1A或2A,有个超弱问题请教!

楼主(2003-10-14):
我想用CPM1A或2A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据资料显示是可以在第一个输出口输出控制脉冲,不需要加其它附件,但是这个脉冲的控制应该使用什么指令呢,比如它的脉冲数如何设定,步进电机的方向信号应该怎么给出呢?请使用PLC控制过步进电机的大侠给点启示!谢谢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是够弱的,怎么没人屑于回答呢? 可不要告诉我说论坛原来有类似的帖子,因为我查过了所有相关的帖子,没有这个问题的回帖! 要么就是用CPM1A或2A实现不了控制,还是根本就没有人实现过这种控制方式?

网友A:
你丫的问题是不怎么样 通过PULS 和SPED 指令可以控制数目和频率, 当然还需要一个马达控制器了

网友B:
不是很了解,共同探讨

网友:
CPM1A 不可以用PULS,SPED

网友C:
CPM1A可用SPED和PLS2指令.还有ACC和PWM指令可选用,请看http://www.eu.omron.com/doccenter/En/TM/w228e1-7.pdf 有详细描述.

网友:
建议选用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D:
只有晶体管输出型的才有脉冲输出功能,别无选择。

网友E:
如樓上microtomat兄所言,它是可以的,最大一K的頻率,在OMRON CX-P軟體的SET中加以設定, 不過既然大智若愚,請"大兄"翻翻手冊好不好.

网友F:
用三菱MT系列的PLSY或PLSR不是很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