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工程师帮手

楼主(2003-10-14):
请各位工程师帮手: 本人运用台安变频器2.2KW,所驱动的电机德国4极1.5KW,应用于铣床,调试过程中在25HZ平均运行电流在4.1A,电机发热.请工程师帮手如何解决。(不接变频器时电机运行电流是2.8A)。

网友A:
增加力矩

网友B:
铣床是恒转矩设备。25HZ是低频运行,低频下时,电机功率不够,输出力矩不足,解决办法,将传动比提高。或满足工况时,提高变频器输出频率使电机运行的电流至额定电流范围内。 调试中找出一定的传动比对应其相应的最低的安全工作频率是最关键的。若仍不能满足要求否则换2。2KW四级的电机。

网友C:
变频器运行在25HZ时电压较低,所以电流大,这没什么,只要不超过额定运行是没有问题的,电机发热,可能你用的不是变频电机,电机低速时散热不好,所以要么你换变频电机,要么电机旁边放个风扇吹。试试看!

网友D:
用直流调速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教,我是变频器应用新手,用的确不是变频电机,要是把变频器V/F设置为恒力矩的话,电流更大(5.5A),电机严重超载,变频器保护动作,影响机床正常运行.不知还有什么方法能使该机床运行正常.

网友E:
你电机的其他参数多少?由于铣床电机的特殊性。建议根据电机的运行范围及电机特性来调整V/F曲线。

网友F:
变频器的控制是根据电机的效率来实失控制的,在低频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与频率成正比,为了达到电机的功率,输出电流必能增大,调试一下V/F,提高低频下的电压输出。

网友G:
看看變頻器的空載電流吧!

网友H:
不匹配,变频器选的不合适

网友I:
矢量控制,更换变频器

网友J:
相信是你的电机电压有问题,过高或过低都会使电流变大,具体是电压高了还是低了,你测以下25Hz时的空载电流就知道了。 当然,你的电机确实是选小了,在工频时就满载了,调速时没有任何余量,电机会容易发热,但若电压正确,电流不会增大。

网友E:
原来没用变频器时,电动机负载电流为避2.8A,电机温度不高,一切很正常.接上变频器,反复设置变频器参数,此终都不能达到原来的效果.有一段频率(25-30HZ)的电流都在4.1A,请教高手,我这台电机的确小了吗?台安2.2KW变频器还能用上吗?

网友B:
电脑问题少年.台安2.2KW够了,是电机小了。调V/F曲线是可以,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要低频运行,就是把V调高,电流下降了,也未必能保证长期低频对电机的损害,这里有两种方案,换变速箱,加大传动比,调V/F;要不换2.2KW的电机。两个一块换,调节起来就更好。 1.5kw的电机额定电流才3-3.4A左右,你50HZ工频电流都2。8A,都达到80%的负载率,在加上传动效率0。85,实际工频时已满载,铣床只要获的足够的输出力矩就够了。从力矩的角度选传动比和电机是最正确的,传动比大,电机就可选小,反之电机就选大,条件是足够的输出力矩下,电机能长期有效温升在容许的范围内既可,我的观点,变频传动电机三者有机统一,才能达最佳,调节范围最宽的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都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