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楼主(2003-10-15):
我想知道SCADA的中文翻译怎么说? 新手

网友A:
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

网友B(2008-07-05):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网友C:
就是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

网友D:
系统时间同步解决方案
随着人们对计算机网络的日益依赖,几乎所有的业务都通过计算机来实现。然而,计算机本身的时间精度并不高,走时不准;经常造成依赖与时间的业务无法正常完成。例如:军事指挥系统、调度系统;金融行业的时间戳服务器;电信网管系统、计费系统、分布式数据库服务器;铁路调度系统等等都需要局域网时间同步,并强烈要求有个标准的网络时间源为整个系统服务。
中新创科公司研制的网络时间同步服务器DNTS-71是一种可独立工作的基于NTP协议的时间同步服务器,目前,中新创科的网络时间服务器已大量服务于空军某部;总后勤部,一号卫星地面站,山西某地卫星发射基地。
NTP 协议全称网络时间协议(Network Time Procotol)。它的目的是在国际互联网上传递统一、标准的时间。具体的实现方案是在网络上指定若干时钟源网站,为用户提供授时服务,并且这些网站间应该能够相互比对,提高准确度,顾名思义中新创科的DNTS-71型时间同步设备也可以叫:NTP校时服务器。
DNTS-71 从GPS 设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上获取标准时钟信号信息(GPS模块采用美国Trimble 公司产品,具有高可靠性的特点)将这些信息在网络中传输,网络中需要时间信号的设备如计算机,控制器等设备就可以与标准时钟信号同步,实现网络授时功能。标准的时钟信息通过TCP/IP 网络传输,DNTS-71时间同步服务器支持多种流行的时间发布协议,如NTP,time/UDP,并支持可设置的UDP 端口的中新创科定义的时间广播数据包以方便连接LED 显示的电子钟等显示屏。NTP 和time/UDP 的端口号分别固定于RFC-123 和RFC-37指定的123 和37。对于客户端软件,Windows客户机使用我们专用的客户端软件(其中win2k/NT可以无需安装客户端软件)Unix,Linux 系统使用NTP 的标准程序ntpq 或xntpd 等程序从DNTS 上获取时间并自动进行同步。DNTS网络时间源工作于Server 状态。支持NTP1.0, NTP2.0, NTP3.0,NTP4.0同时支持MD5的加密较验方式,如果不采用加密较验方式,DNTS可同时服务于上千台计算机的时间请求,高效率的完成NTP校时功能。

DNTS-71技术参数:
支持协议ARP,UDP,IP/TCP, Telnet, ICMP, SNMP, NTP
SNTP, Time/UDP DHCP, TFTP,
以太网速率10/100M,协议兼容:Ethernet 2.0/IEEE 802.3
一个RS232口输出标准时间和位置信号(NMEA 0183)
8通道GPS接收机,寻星时间小于10秒
内置时钟,GPS信号丢失情况下仍可输出标准时间信号
网络校时精度小于10ms(依赖于网络负载)
可用于WIN95/98/ME/NT/2000,Unix,Linux
提供MD5加密验证,完善的SNMP网管功能
提供UDP 广播协议,可接电子钟LED显示屏
电源:220V或-48V
环境参数:-40℃ 至 +85℃
物理尺寸:标准19″机架式1U高度

技术交流:010-62194535转210 岳先生 13611174180

网友E:
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系统,即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生产过程控制与调度自动化系统,可以对现场的运行设备进行监视和控制,以实现数据采集、设备控制、测量、参数调节以及各类信号报警等各项功能。它可以应用于电力系统、给水系统、石油、化工等领域的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以及过程控制等诸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