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说遇到得变频器得“经典”故障吧

楼主(2003-10-15):
我遇到得:台达:ANLER,通信错 力普:OC1,过电流

网友A:
我遇到的更怪,停机后要半小时才能起动。

网友B:
还有更奇怪的那,空载运行没有问题,接上一个空电机后一上电就炸了,检查后没有发现有异物进入,至今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C:
这论坛的变频器维修经验说跟没说一样,打太极圈,就象别人拿变频器来修一样,CPU坏啦!模块坏啦!因为经验值千金,说出来别人就会了.

网友D(2008-09-11):
呵呵,楼上的话太经典了,不过也不是绝对的,论坛也有很多真心实意思帮助大家的,比如李春发啊?

网友E:
一日立变频器5.5KW,日本原装.工作多年,突发故障,显示ERR,或过载.因急用,(据经验分析过流或断相检测有问题)改参数,将断相过载保护由1改0,以应急使用月余.

网友F:
我遇到一个松下的,带电机十几分钟以后,频率马上消失,电机停止转动,按键盘所有键没有反应,断电以后从上电又可以运行.后来我都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的修好了

网友G:
呵呵,自己会好,那就不用修了,等

网友H:
汇川的加速到30HZ左右时掉下来再上到30HZ左右又掉下来反复三次就死猪般没法用了必须断电还是如此其工程师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好象能上了结论是调试参数不对太晚就回了可第二天还是一头死猪样说它软件问题死活不同意

网友I(2009-01-09):
我今天遇到了和2楼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变频器空载上电没问题,一接上一个电机后一上电就炸了,而且我今天已经炸了四台变频器了,赔的惨死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求同仁支援!

网友J:
请求同仁支援:我的一台进口变频器输出大于1000V了

网友K:
    可能变频器主电源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接反了,会发生爆炸,其他故障有保护,唯独这个没有。输入端是RST,输出端UVW,千万别弄错了。

网友L:
遇到一台变频器,运行就漏电,打得操作的人都不敢操作了。

网友M:
一台三菱F500     7.5KW变频器  运行三天正常   接线没问题    到了第四天突然爆炸   原因不知道  有点百幕大的感觉

网友N:
遇到过一台维修的机子,换了模块,在家带电机都没问题,到现场启动也好,停机就炸模块。在换一块又是这样,后来测模块的制动耐压只有600伏,在重新1换就好了

网友O:
遇到过一台机子,工作正常,停电3~5天,全部参数变最大,改回可再用。最近终于不能启动返厂了。

网友P:
富士G113.7KW经常自己翻转

网友Q:
我们单位用的是埃莫森变频器,遇到一种情况,面板现实的频率自己偶尔跳变。

网友R:
惠丰变频器 恒压供水 经常打翻压力表 换一块启动运行正常 但用不几天又打翻了 不知为什麽

网友S:
我遇到板厂横截锯转速不稳.不知为什么?

网友T:
我们厂用的一个变频器,用了一段时间后就不能分级调速了,维修的人来了加了个制动电阻就走了,至今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U:
我工公司一台康沃p3-30kw接地保护,每次复位后又能正常使用,316全部换掉,霍尔也换了,厂家要我并联电容还是没解决。

网友V:
丹佛斯的变频器。alarm14是经典问题了,不换板子不行啊

网友W(2009-06-12):
求助:力普变频器100G,75KW,空机运行就显示-OC1,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X:
最具性价比--三晶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Y(2009-07-25):
检查模块坏吗,驱动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