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台安变频器

楼主(2003-10-15):
台安变频器3.7KW,不加负载启动正常,一加负载,启动即报"OC-A",请指点!

网友A:
输出是否平衡!!

楼主:
输出平衡

网友A:
力矩(最低输出电压)是否调太大?

网友B:
开关电源故障

网友C:
台安N2系列的通病,遇到了很多次,现在我不用台安的了

网友D:
加速電流過大,加速時間設長一點!

网友E:
电流检测故障或模块故障

网友F:
QQQS:你可以到题目为《变频调速维修保护技术系列》去看一看,有你的答案噢!

网友G:
祥细情况请致电013905058567

楼主:
请教各位台安3.7KW驱动部分ZD205—ZD207稳压管的稳压值是多少?

网友H:
是N2-405-M3吗?此机ZD205—ZD207的稳压值是6V

网友I:
转矩提升设置太高,电机容量大于变频器

网友I:
加速时间太短

网友J:
请问 东家:开关电源的什么地方坏了?望赐教.

网友K(2005-09-26):
西门子M440变频器报警A503,是欠压多是电源部分24V丢失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