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通讯手册2-7页是否有误?

楼主(2003-10-15):
三菱fx通讯手册2-7页是否有误? 各位: 三菱fx通讯手册2-7页: 上面明明标明了 one-pair wiring 下面的图中怎么变成4根线了呢? 这不跟后面的2-8页的图一样了吗

网友A:
对亚! 两个图是一样的!! 不过标题不一样 一个是“一对导线” 一个是“两对导线” 请高手指点!!

网友B:
图确实说明的不清楚!不过用“一对导线”还是“两对导线”取决于你选用的通讯方式,手册2-6页说明的很清楚了!

网友C:
手冊中的錯誤很多,估計日文版的可能好一點.

网友D(2006-07-04):
你们那里下载的通讯手册啊,能否给我一份啊,谢谢!!
nbxylqg@163.com

网友E(2007-02-27):
我看过的所有三菱手册都有印错的

网友F:
我向你传达全威的确认!
三菱有很多手册都有错误,大部份是排版和印刷。

网友F: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版本的!
现在有新版的FX通信手册!(包括FX3U系列)
书号:JY997D19701

网友G(2009-03-27):
在那里可以找到呵?是收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