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三菱485通讯口的问题

楼主(2003-10-15):
各位高手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 为什么三菱的485通讯口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是由四个端口组成的呢 而一般的485通讯口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只有两个端口组成 这两种485端口能连接吗 怎么连接? 共同探讨

网友A(2003-07-31):
SDA与RDA短接SDB与RDB短接 就成为2个端口

网友B:
有两个口的只能是半双工通信,三菱的有四个口,它可以全双工通信,也可以半双工通信。关于利用一对线或者两对线的接线方法,你可以参阅FX2N-485BD的说明书。

网友C(2003-08-30):
485通讯有两线制和四线制两种

网友B(2003-10-15):
很簡單,有兩種通信方式,一種是全雙工,一種是半雙工.它也可以和其它兩端口的接口通信.只是接線方法不同,且只能是半雙工的.具體的接線你可以看一下485BD的使用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