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的编程口和串口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的程序只能和串口通讯

楼主(2003-10-15):
(无正文)

网友A(2003-07-23):
编程口是把你用GPP软件,通过专门的编程线,写到PLC内部的接口,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口你的PLC就是空的,没什么不能用 串口是你用PC或触摸平或者其他东东控制PLC的,这个口的通讯只能把PLC内部的M,Y,D等东西改变状态或者读出来,但是不能写PLC程序进去(也许可以,但我不知道!) OK

网友B:
编程口 一般是用于连接专门的设备;或用专用的电缆连接。 而串口主要是用于连接通用设备,如上位机 等。

网友C(2003-10-15):
編程口是一個RS422口.可能你的接線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