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问答十例

楼主(2003-10-15):
软起动问答 一、降压或限流软起动有什么作用? 用它可减小电动机硬起动(即直接起动)引起的电网电压降,使不影响共网其它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可减小电动机的冲击电流,冲击电流会造成电动机局部温升过大,降低电动机寿命,可减小硬起动带来的机械冲力,冲力加速所传动机械(轴、啮合齿轮等)的磨损,减少电磁干扰,冲击电流会以电磁波的形式干扰电气仪表的正常运行。 二、什么是磁饱和软起动的适用范围和不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笼形转子的异步电动机或同步电动机;不适用范围:绕线转子的异步电动机。 三、是不是磁饱和软起动不适用于重载软起动? 不是。只要用户选用了笼形转子的异步电动机或同步电动机,就可以选用磁饱和软起动,不论载荷是轻或是重。 四、什么叫做软起动的起动方式? 软起动起动方式是指用什么方法使电动机由静止态到稳定的运转态。例如恒电流起动,斜坡电压起动,电流带冲击的(‘踢一脚’)起动(这个冲击有助于克服静阻矩),以及这些方式的交替或组合。开环软起动也是一种软起动方式。 五、什么叫软起动起动方式菜单化? 菜单化表示可选,可以由按键输入,通过计算机软件完成软起动起动方式的选择。 六、什么叫软起动仿真? 将用户提供的数据,输入到计算机内,从而得到输出:软起动有关机电变量如转速、电流、电压等的时间曲线,以及描述曲线特征的一些关键数据。软起动仿真给出的结果虽然只是一种预测,但对用户和设计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七、饱和软起动是否只适合于大容量电动机? 否。只要用户有需求,不论大小均可采用磁饱和软起动。但是,如果磁饱和软起动用在高压、大容量电动机场合,它的性能价格比优势会更明显。 八、先导机电公司的磁饱和软起动与西安产河公司生产的磁饱和软起动有什么不同? v 西安产河不以高压电动机为软起动对象,不以330kw以上电动机为对象。 v 西安产河的电控是基于模拟集成电路的。 九、要求用户提供哪些数据?(请用户填写以下表格)
十、列表比较电抗器软起动、液阻软起动、晶闸管软起动和磁饱和软起动

网友A(2002-08-22):
请问哪里有此书卖?

网友B:
请教: 为什么是磁饱和软起动不适用于绕线转子的异步电动机?

网友C:
请问能不能启动"永磁同步电机"? 永磁同步电机的转子磁场由稀土永磁体产生,启动冲击相当大.

网友D:
能否介绍一下,软启动器是否具有节电功能?工作原理是什么?谢谢!

楼主:
软起动器不具有节电功能。 有2个例外:1、因为能够起停自如,减少空转时间, 2、轻载时,装置‘不下岗’,降压可使电动机铁损、铜损减小 高越农 9/5/02

网友E:
请问,软启动的详细原理,或者哪儿有这种资料?

楼主:
谢谢你的提问。 我建议你阅读《电工速查手册》的第四章第5节电动机的起动计算第353至376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6。全代中主编) 这一节,浓缩了很多工程上的实用计算。 关于原理,可参看任何一本电力拖动教程。 要比较深入地了解软起动原理,应该在充分了解电动机、电网和负载的数学模型的基础上作出计算。因为非线性,计算量特别大。越要精确,量越大。所以,应该求助于软件。(电动机可用‘Γ’型等效电路模型) 高越农 9/6/02

楼主:
关于电动机是否允许直起,在上次(9月3日)的基础上,再补充以下意见: 1、 要看电网能否承受。电网大小由短路容量S衡量,(它有最大最小值,当电网空载时,短路容量最小)它的单位是千伏安。电动机直起的电流为 ,直起向电网支取的千伏安可以算出,等于 。 是电网电压。 电网压降 就可以认为允许。 2、 此外,还抄录《电工速查手册》的公式给你,供参考: 高越农 9/6/02

网友F:
前两年的保暖内衣,将塑料薄膜扎上针眼,美其名曰“生态膜“。 如今这风又吹到这儿来了,请收起您的“纳米馒头“。 ——净土啊净土……

网友G:
请问软启动可以调速吗,是自动还是手动调呢

网友H:
用软起调速是可以的,但不是经典的用法,因为调速时产生的谐波很大(晶闸管型),时间不长的话,比较经济。如果需要长时间的调速运行,最好用变频器。

网友I:
请问: 磁控软启动在启动过程中电压是否从某一调定的启动电压值逐渐升到额定值后在切换。

楼主:
你说的电压应该是加到电动机的定子线电压。它是从某一电压(例如1/2额定值)开始逐渐上升,直至接近于额定值时再切除。这是结果。实际上我们的做法是恒流起动,只要这个恒流值是适当的,就会得到上述结果。切除时机可以有多种方法来捕获,例如:恒流闭环变成开环。

楼主:
答复李明: 你说的电压应该是加到电动机的定子线电压。它是从某一电压(例如1/2额定值)开始逐渐上升,直至接近于额定值时再切除。这是结果。实际上我们的做法是恒流起动,只要这个恒流值是适当的,就会得到上述结果。切除时机可以有多种方法来捕获,例如:恒流闭环变成开环。

网友J:
我不否认您的磁控软起动可以用,但是最终还是电抗器降压起动而以,从您发表的笔风来分析您在30年前的运动中深得其精髓,善于通过诋毁别人的东西来吹捧自已的所谓先进,当然相关的学者与专家也就是多了很多盲目,只有跟着吹捧您的东西才是有一些科学常识,才是一些有理性的人,不知那个国家权威机构授权给您可以判定一个市场上畅销用户欢迎的产品好不好用的,不要以为您曾经是一个教授就可以对所以不顺从您的人指手划脚,还是老老实实作您的学问吧,不要让铜臭蒙住了您的双眼,因为大家还是很遵重教授这个名称的!

网友K(2002-11-30):
请教: 1、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使电机实现正反转(使用软启动,不手动倒相。比如通过软件加适当的硬件电路) 2、在什么地方可以查到电机的详细启动过程介绍。比如其他人员建立的电机启动数学模型等。 qinyhl@sohu.com 谢谢!!!

网友L(2003-05-20):
答复有些较真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和一个愿意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无偿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的老师 那么我又想请问是谁给你的权利来评价高老师呢? 请答复! 姚林强

网友B:
高老师您好! 我知道您很忙,可是我我有两个问题始终不知道如何回答? 想听听您的意见!希望您能抽空帮我解答一下,好吗? 我的email: lijie-email@163.com 问题: 1。 软起动器有没有节能的功能? 2。 软起动器的节能与变频器的节能各应当如何计算 谢谢您!

网友M(2003-06-30):
高老师: 您好!我从网上查得的资料看,变频器已经包含软启动器的功能,那么软启动器是不是还有存在的意义呢?现在市场上软启动器的状况又如何呢?

网友N:
高老师: 你好!低压大功率电机(200KW以上)在什么环境,条件下适宜使用软起动器。 不论别人如何议论,为他人排忧解难的人是永远受欢迎的,受大家尊重的。

楼主:
是否需要软起动并不取决于:容量大小或者电压高低,而是取决于: 1、 电网容量相对于电机容量的大小。这个相对比值比较小的时候,电动机直接起动的大电流引起的共网的其他设备运行不正常(跳闸、运行质量下降)。 2、 电动机本身的要求:直接起动的大电流冲击、机械力冲击、影响电机、机械设备的寿命。 在生产实际中,有的场合因为供电电网容量比较小,(例如油田的油井,往往因为比较分散,为一个井架设一路输电线,用一台小容量变压器供电)则几十KW电机也需要软起动;而有的大厂,供电电网容量比较大,3000KW电机也在直接起动。例如水力发电厂自己用的设备,再大也往往可以直起。 总之,不能一概而论,而与3个因素有关:1、电网容量(相对的)。2、电动机的参数。3、负载的情况(种类)。要根据用户提供的准确参数,计算而得出结论。 高越农 03.7.4

网友O(2003-07-30):
楼上说的对!   本人在多数应用场合下,以上三个因素是非考虑不可的。如果该直 接起动的不用,反而是一种浪费了!

网友P:
高老师: 磁饱和软起动是否是用饱和电抗器?

网友B:
高老师:您好! 向您请教两个问题: 1.为什么磁饱和软起动不适用于绕线转子的异步电动机? 2.如何计算高压电动机的电感? 谢谢!

网友Q:
你问高老师: 晶闸管软起动是否能运用到绕线电机上,如果能,此电机的转子回路里面是否还要串上电阻或频敏变阻器。绕线电机依靠频敏或电阻来降低起动的电流,与用软起动的功效是差不多的吧。

网友R:
绕线电机用软起动器起动,要想起动力矩大一点,最好加频敏电阻起动,起动结束后,再把电阻短路掉。其实也可先把绕组短路,再起动,但起动力矩少小点!

网友S:
你好:我想问的是目前国内的软起动器属哪个品牌的技术先进和质量稳定?

网友R:
楼上:我产品(潍坊赛普)软起动起器的可控硅的选择为:(1)节能型,在线式:按额定输出电流的2倍选。(2)旁路型:需用接触器短路。按额定电流1。5倍。而100%西门子或西门康模块。质量如何,请比三家!!!!!!!!!!!!!!成本多少关键在于模块!!!!!!!

网友J(2003-09-12):
西安西驰电气公司专业生产CMC软启动欢迎技术交流029-4287405 029-4204903 www.xichi.com

网友T(2003-10-15):
我想知道的是用了软起动器电机就一定能起动吗? 我了解的情况是不一定,那么是不是原理不同导致了性能的差别, 在某种情况下出现了有的能起动电机有的不能? 也就是说,在设计时怎么验算起动性能来选择适用的软起动器? 当然不能套用全压起动的吧?

网友U(2007-06-29):
“ 四、什么叫做软起动的起动方式?
   软起动起动方式是指用什么方法使电动机由静止态到稳定的运转态。”

1、我觉得这个解释不对!也不是不对,是说了却等于没说;
2、例如,有人问什么叫硬启动的起动方式?
答: 硬起动起动方式是指用什么方法使电动机由静止态到稳定的运转态。”

网友V:
按照您的实际使用经验,软启动是否节电?

网友V:
软启动为什么不能够在绕线电机上使用?您的根据是什么?我在去年使用的一台软启动改造提风机将原来的绕线电机的转子线短接,启动很正常。

网友U:
 我同意高工的意见:“ 软起动器不具有节电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