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休眠”功能

楼主(2003-10-15):
请教各位高手,除了三肯,还有什么变频器有“休眠”功能。谢谢。

网友A:
其实有好多变频器都具有休眠功能,比如abb ACS系列 变频器就具有此功能,不过在应用时需要测试一下时间、 上下限频率是否与理论设计或方案相符。 OK,不妨一试。

楼主:
国产的有没有?

网友B:
西弛(怎么是这样子的名字?)说的没错,Danfoss的VLT6000系列也具有休眠功能。休眠的频率点、唤醒的频率点、睡眠计时以及睡眠前的控制提高点都需要在现场实际调试设定。

网友C:
ABB ACS400系列是可以的,但效果不好,完全可以用PLC程序实现.

网友D:
台達的M,B 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