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c问题!急!!!谢谢

楼主(2003-10-15):
各位高手,我用的是西门子的plc,想使用opc技术,实现两台上位机 wincc opc server和wincc opc client之间的数据通讯,但是按照电子文档上的说明,在客户机上能看到但却联不通服务器,请问是什么原因?两台机器都在局域网的同一个工作组内。谢谢赐教!!!

网友A:
两机的登录用户口令设为一样. 最好权限高一点. 在安全属性里加入 EVERYONE 完全访问!

网友B:
操作系统:Win2000吧?

网友C:
如果用的是WINNT,那么你的两台机器的用户名和密码要相同。 另外两台机器的dcomcnfg需求配置正确。 权限设置就像deng_lp说的,配成所有人都可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