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型三相电动机的直接直流制动

楼主(2003-10-15):
各位老兄: 我是控制方面的新手,请教: 如果小型三相电动机(如1KW、1.5KW或更小),要在惯性滑行阶段快速制动,可不可以直接采用接入直流的方式来实现快速制动啊!会出现问题吗?如果可以该怎样接呢?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能理解协助?呜呼哀哉

网友A:
当然可以,请参考有关书籍,加入能耗制动.

网友B:
可以,用的多呀,测出两相电阻再用接触器控制与运行的互锁,一般用 30-60V 150-300VA左右变压器整流,电流合适。

网友C:
可以,但在接入直流电压要注意接入时间、接入电压、制动时间。在接触器断开后要有一个时间的延迟(至少几秒具体时间以电机功率及负载决定)再接入直流电压(一般在30-80V内),制动时间不能长。否则对电机损害较大

网友D: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的,怎么还要外加直流制动呢,通过程序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同意李惠锋

网友F:
你可以去查阅一下机床的电路图,上面有如何使用直流制动的部分。当然,有的机床图纸是没有的。自己要有耐心,慢慢来!一切会好的!

网友G: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可以把97% 的电能回馈电网。          IPC-PF-1s. 可以配合55kw以下变频器使用。油田磕头机用,4200元。     IPC-PF-LF,电梯用 7.5kw-22kw 电梯,3100元。           制动单元 30kw 500 元      制动单元 55kw 770      制动单元 132kw 2100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