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西门子变频器440带负荷启动时出现跳停

楼主(2003-10-15):
急请教:西门子变频器440带负荷启动时出现跳停,并且显示F003错误代码,即低压、过负荷。 复位后正常。 此故障经常出现,不定时,有时不出现。 这是什么原因? 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2003-07-11):
参数设置有问题 住要是启动时间和基准频率

网友B:
加大加减速时间既可

网友C:
启动频率调高点,

网友C:
主要措施如下:先在符合工艺要求下适量加大加速时间,不行再调整转矩提升参数或启动电压,最后可将基准频率适量往下调整(最好不要低于45HZ).

网友D(2003-08-12):
西门子的服务是没的说,价格也一样,检修费。398元,管修不修,先交钱,否则别想要回变频器。不修也得交检修费和运费。而且交完钱后什么都没有,“检修报告”没有。而且说是我们西门子的规定。到底检修没有,不知道,反正你的交钱。原来西门子的变频器维修工厂是这么经营的。怪不得赚钱呢???????????????????????????????此时只是实话实说。

网友E(2003-09-29):
好象是电网容量不够造成的,启动时需要的电流很大,电网电压也会降低,造成输入电流很不稳定,可用钳型表监测输入电流。

网友F:
440的电压检测在输出端,这种检测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很多缺点,比如容易受干扰,你用心检查下是不是干扰误动作

网友G:
查一下本电网中是否有大用电负载(特别注意它是如何启动的),检查一下电网和你在变频中设置的电压之类的。对了,你现在跳F003的变频功率多大?

网友H(2008-12-16):
检查一下电机参数设置及速度时间

网友I:
我们这是专门维修西门子系列的机器,有需要的话,Q361500480   ,或打150000445176联系,本公司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