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V700问题

楼主(2003-10-15):
现有DV700一台开机按MOD只有00、99两个参数,按上下键显示两横线, 参数已经解锁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同时按下“MODE”及“下调”键10秒钟,这时变频器显示一个数,这个数就是你可打开参数的数目,这时可改变这个数!不清楚请给我电话020-81566269

楼主:
李工,你有DV7002200B1变频器所用变压器及MA2810开关管吗 我的信箱:wei_sh985@sohu.com

网友B:
李工:NAT017开关变压器有没有? 常熟

网友A:
卖完!可自己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