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称重传感器的引线含义????

楼主(2003-10-15):
各位大侠: 这是德国梅特勒-托利多的称重传感器的接头的定义,但是不大看得懂,不知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什么叫“激励”,什么叫“反馈”? Green 激励+ Black 激励- Yellow 反馈+ Blue 反馈- White 信号+ Red 信号- Yellow(长) 屏蔽线

网友A:
激励是指传感器的供电电源:一般使用5VDC或10VDC. 反馈是为了避免电磁干涉等造成的传感器电源的波动而使用的,可以对应的电源端连接在一起。 信号是指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一般是毫伏级电压信号,该信号的大小在供电电压一定的情况下,与受载荷力的大小成正比。 屏蔽线是接地用的,仪表的地端对接,屏蔽线原则上与传感器的线路绝缘,与传感器的外壳相通。 以上解释是否有用呢,欢迎直接咨询.

网友B:
您好,我公司专营梅特勒-托利多的产品。 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寄资料给您。 或者你来点咨询也可。我们的电话是0519-8117945-8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