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OPC服务器的流程

楼主(2003-10-15):
哪位兄弟能告诉我开发OPC服务器的步骤和方法???   希望这里成为交流开发方法的园地!!!

网友A(2003-09-12):
1)使用ATL生成COM对象 2)学习多线程技术,线程间通信技术等 3)根据OPC协议机制,开发软件 4)了解硬件驱动接口函数! 5)恒心和毅力!!!!

楼主:
谢谢SmartOPC!!! 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   1、所谓OPC服务器是否就是一个在Windows系统中注了册的一个COM,通过它再调用其他的COM对象?COM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2、有很多OPC开发工具包可以使用,这些开发工具包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建议你先找个OPCDA文档看。 OPC开发工具包是对OPCDA进行封装后的WIN32 类API函数库。 用工具包开发不用懂太多的COM,就能直接编程。

网友A:
不谢! 1、所谓OPC服务器是否就是一个在Windows系统中注了册的一个COM,通过它再调用其他的COM对象?COM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对,COM对象可以调用其他COM对象,如OPC SERVER 与 opc GROUP的关系。(在加opc组时,需要由OPC服务器创建OPC组对象)     2、有很多OPC开发工具包可以使用,这些开发工具包的作用是什么? 通常封装了COM及OPC内部的实现机制,你只要编写数据通信部分即可。建议看看论坛中SMARTOPC结构。

网友C:
请问哪里源码可供下载?一开始真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B:
网上有个GEOPC是免费的,不过要改的东西不少!

楼主:
GEOPC是一个OPC服务器吗? 如果有源码的话,请问哪里可以下载?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除了服务器外,其他的OPC对象需要在Windows中注册吗?

网友D(2003-10-15):
这里有: http://www.gefanucautomation.com/opchub/opcsample.asp

网友E:
这有一些使用说明可能有所帮助.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47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