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 400系列 1.5Kw

楼主(2003-10-15):
各位好!我先使用的松下变频器400系列1。5KW带动软包饮料生产线的倒瓶传送带不知什么原因运行中总有噪音,传送带速度很慢 10赫兹左右所以电机热的厉害总跳闸,快速时正常我把载波频率调到7。5千赫兹后动静能小一点不过还是有点噪音。请教各位大虾此问题应如何解决才好呢?!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知道吗?松下变频器是最差劲的变频器,还不如用国产的,不能用就扔了吧.

网友B:
电机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C:
改变传动比,让变频器工作在较高的频率段,噪音对松下变频器来讲是很难解决的,换个富士的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