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修变频器

楼主(2003-10-15):
有两台变频器,故障都为电机抖动大。请教各位师傅怎样修理

网友A(2003-08-26):
你工作在多少频,V/F曲线调好了吗?可来电交流.电话:021-65591677-605

网友B:
如果你在广东,我们可帮你0769-2187112乐生

网友C:
拆去电机!!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D:
广州通达讲得对,是三相不平衡!

网友E:
如果电机抖动的很厉害,就不要平繁的试机了,不然可能会烧模块的。你可以拔掉模块的驱动端,通电测量三路的驱动信号是否正常,主要看是否平衡,当然也不排除模块故障。如果你没有一点点的相关维修经验的话,最好找专业的维修人员修理。

楼主:
1、更换光耦、224电容 谢谢大家!

网友F:
载频率设大一点试一下

网友G:
我司是三菱工控产品特约维修站,联系电话027-85712619周

网友H: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由于变频器上用的接触器接触不好造成的,如有其他问题请于我联系!!

网友H: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由于变频器上用的接触器接触不好造成的,如有其他问题请于我联系!!0531-8020589

网友I:
烟台飞龙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PLC,软启动器等 电话:0535-2962760 EMAIL:inverterplc@sina.com

网友J:
你在2赫兹时运行,看电动机运转是否有抖动。如有则驱动故障。有问题找我交流。小川电气:021-65711165,65402933,65402939,13003108495

网友J:
不知道是什仫型号?在上海我可以帮你检查一下。

网友K(2003-10-15):
无锡市建筑路58号日进技术发展公司     本公司从90年从事变频器维修,拥有无锡及周遍地区90%的维修业务。有事请0510-8867261/13023318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