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维修难题求助

楼主(2003-10-15):
大家好!我厂有台安川616G5现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因本人以前曾未使用过此类机型,故不知所措。 出现的问题是不能调参数,我按说明书上在A-04上把密码调出来,然后进入A-05,但进入A-05后就不能再次设定密码了(四位设定数字不会闪烁),退出去后也没用照样不能修改参数。连参数都不能复为出厂值。 请问各位高手,不知是变频器有问题还是只是参数没调好?

网友A:
你还没读对密码!!搞不了可能要换板!!

网友B:
以前我也是这样读过同样型号机子的啊,,,可这次就是没办法读进去。。

网友C:
有个端子被锁,可短接所有多功能端子到公共端(运行不可!),再试.

网友D:
请教安川公司 联系人:于清华 010-63283122-43

网友E:
无锡市建筑路58号日进技术发展公司     本公司从90年从事变频器维修,拥有无锡及周遍地区90%的维修业务。有事请0510-8867261/13023318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