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寻求帮助,关于控制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3-10-15):
我想用研华pc104嵌入式计算机控制3台(分别是200W,1200W,1500W)直流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构成闭环。我以前没用过伺服电机,请各位高手指教具体的控制方案。运动卡,驱动器,选用什么样的?编码器反馈信号必须送给计算机吗?计算机需要什么样的接口卡接收编码器的反馈信号? 谢谢!

网友A(2003-09-12):
你可以去www.servodynamics.com.cn的技术社区发贴询问一下,会得到答案的

网友B:
我们的经验最好用Baldor控制卡,Baldor公司对产品全方面支持是最好的,您可轻易获得所需的任何相关产品资料。Baldor的控制语言相当简单,两天可以上手。Baldor的伺服驱动电机性能也相当得好,控制软件设置简单。请与:0512-68097589 ,石女士联系

网友C:
推荐使用美国DELTA TAU运动控制集团生产PMAC2A-PC/104多轴运动控制卡,控制伺服电机,接受编码器反馈。 总述 该板卡可作为运动控制器单独工作,亦可通过RS-232串口,PC/104总线,USB或以太网通讯方式与上位机相连并由其控制。 可提供4轴或8轴的(±10V模拟量,数字量,或脉冲加方向)信号。 产品特征 ◇ MOTOROLA DSP56系列数字信号处理器。CPU可选40-160MHZ主频 ◇4或8轴高精度同步运动控制 ◇提供±10V模拟量,数字PWM,步进放大信号输出 ◇可选PC/104总线,RS-232串口,USB或以太网通讯方式 ◇可单板运行 ◇可选在板双端口RAM快速通讯 ◇36位位置精度范围(+/-64千兆计数) ◇专用的轴行程限位,回零,放大器出错,放大器使能信号 ◇对于复杂控制系统可扩展用户伺服算法 ◇“S-曲线”加减速控制 ◇三次样条轨迹计算 ◇高级PID伺服运动算法 ◇直线和圆弧插补 ◇支持CNC G-代码编程 ◇256个运动程序容量 ◇PLC程序控制功能 ◇超大程序循环缓冲 ◇电子齿轮功能 ◇可选在板通用I/O,兼容OPTO-22 ◇可选模-数转换输入 功能及选项附件 伺服通道的数量与形式:基板尺寸90mm×95mm,提供4轴控制通道,每轴通道包括: 12位±10V模拟量差分信号输出(DAC)及脉冲-方向信号输出 3路编码器差分/单端输入通道,“A”“B”正交通道及“C”标志通道 5输入标志信号(5-24VDC电平):放大器出错,2个行程限位,回零及用户标志 2输出标志信号:放大器使能(5-24VDC电平),编码器比较输出“EQU”(TTL电平) ACC-8ES(3E0-603673-10X):在4个DB-9端子上提供4路18位双DAC输出,该选项连接在PMAC2A-PC/104基板上,用于提供±10V双模拟量信号输出(正弦波输出)方式 ACC-8FS(3F0-603673-10X):PMAC2A-PC/104的直接PWM信号输出接口板。用于需要直接PWM信号控制的数字放大器。当数字放大器用模拟信号做电流反馈时,PMAC2A-PC/104的OPT-12及ACC-1P OPT-2选项不起作用。 通用I/O:基板上的“用户标志”或其他未指定的轴标志都可作为通用I/O用(20点5-24VDC电平输入、4点5-24VDC电平输出及4点TTL电平输出) OPT-12(312-603670-OPT):提供基板上在板2通道12位A/D转换功能ACC-1P-OPT-1(301-603670-OPT):作为轴扩展板ACC-1P数字I/O选项提供以下端口: 多功能口:提供8入8出TTL电平接口。当连接PMAC ACC-34X系列I/O扩展板时,该端口允许多路输入输出。 I/O端口:该端口提供8入8出通用数字I/O(5-24VDC电平)。34脚接插件OPTO-22形式为不同电平I/O模块与PMAC2A-PC/104之间提供光电隔离。 手轮接口:提供2扩展通道,用跳线选择编码器输入或脉冲输出。 ACC-1P-OPT-2(312-603671-OPT):提供ACC-1P扩展板在板2通道12位A/D转换功能。 ACC-2P-OPT-3(303-603672-OPT):作为ACC-2P通讯扩展板数字I/O选项提供以下接口: 多功能口:提供8入8出TTL电平接口。当连接PMAC ACC-34X系列I/O扩展板时,该端口允许多路输入输出。 I/O端口:该端口提供8入8出通用数字I/O(5-24VDC电平)。34脚接插件OPTO-22形式为不同电平I/O模块与PMAC2A-PC/104之间提供光电隔离 手轮接口:提供2扩展通道,用跳线选择编码器输入或脉冲输出。 CPU及存储器: PMAC2A-PC/104提供40MHZ DSP563XX CPU(等效80MHZ 560XX),512K×8用户备份及固件闪存,128K×24内部零等待SRAM。 OPT-5CF(5CF-603670-OPT):提供80MHZ DSP563XX CPU(160MHZ 560XX等效) OPT-5EF(5EF-603670-OPT):提供160MHZ DSP563XX CPU(320MHZ 560XX等效) 通信:无选项时PMAC2A-PC/104缺省为RS-232 串行通信。同一时间内只允许使用一种通信方式。 OPT-2A(32A-603670-OPT):提供PC/104总线接口,允许PC104计算机与PMAC2A-PC/104运动控制卡之间进行总线通信。 ACC-2P-OPT-1A(31A-603672-OPT):提供12Mbit/sec USB 接口与PMAC104进行USB通信。 ACC-2P-OPT-1B(31B-603672-OPT):提供10Mbit/sec 以太网接口与PMAC104进行以太网通信。 ACC-2P-OPT-2(302-603672-OPT):提供一个8K×16双端口RAM使ACC-2P通讯板使用USB 接口、以太网接口或PMAC104总线进行通信。此时必须订购ACC-2P-Opt-1A 或ACC-2P-Opt-1B或PMAC2A-PC/104-Opt-2A。 固件版本:PMAC提供最新的通用PID、阶波、前馈伺服算法固件版本。 OPT-6(306-00PMAC-OPT):该选项提供扩展用户伺服算法固件。只适用于复杂控制系统(谐振、回差、摩擦、扰动、不定动力学) OPT-6L(3L6-00PMAC-OPT):可提前运算功能的用于复杂轨迹和加速度控制的算法固件 OPT-10(310-00PMAC-OPT):通过该选项可以在板订购老版本固件。这在用新的PMAC2A-PC/104替代原有的控制卡或用现有程序开发新设备时可选。使相类似设备使用同样的固件。 综合附件: ACC-3P(300-603688-10X):60芯脚JMACH适配器(可连接ACC-8D接线板) ACC-8TS(3T0-603673-10X):PMAC2A-PC/104接口板,可连接一至两块ACC-28B A/D转换板。当使用模拟量信号做电流反馈的数字放大器工作时ACC-28B不可用。 必选附件 接线端口板:PMAC2A-PC/104板卡与机床或I/O通过50芯脚和34芯脚IDC接插件相连。 34芯脚IDC转换端子排(Phoenix part number 2281063) Delta Tau part number 100-FLKM34-000 50芯脚IDC转换端子排(Phoenix part number 2281089) Delta Tau part number 100-FLKM50-000 串行口电缆、ACC-3L:PMAC2A-PC/104未选任何通信附件时,通过该电缆以RS-232通信。 PMAC执行软件:PMAC必须用特定软件进行安装和编程。该软件提供了一个相当方便的编程环境,设置变量和故障定位。 其它推荐附件 安装软件: P2Setup提供设定伺服参数的引导步骤 电源:提供PMAC2A-PC/104的5V工作电源及DAC输出时必须的±12V电源 以上信息来源http://www.emotioncon.com/chp_1_20.asp。 您可以登陆www.emotioncon.com查询详细信息。也可致电010-82025588-22我是Johnny.

网友D:
使用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它只需要配-块研华的PCL836就行。

网友E:
OMRON的CJ1W-NC413可能是你的最佳选择.这个小型基于PLC的运动控制模块可谓物美价廉.可与任何脉冲输入的伺服驱动器相连.

网友F(2003-10-15):
请上网站www.mttc.com.cn,在那里您会找到最佳的控制组合方案,联系电话:021-32271250*106

网友G:
pc-104若支持的话,用研华的pcl-833作为位置反馈,pcl-726作为d/a输出,自己得做PID位置控制。

网友H(2006-02-24):
请问,如何用4轴的PMAC卡来控制5个电机,实现机床的5轴联动,多谢指点!

网友I:
4轴PMAC是不可能控制5轴联动的,除非你有一个轴与其他轴只是简单线性关系的联动。如果是104或PMAC-PC,你可以通过增加附件变成8轴,这样就OK拉,我代理PMAC,如果需要可以给我邮件:shenyang@bjservo.com 详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