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3-10-15):
我购买了START系列步进电机以及配套驱动器,并且选用了普通的I/O卡,想各位专家请教如何进行计算机控制,盼赐教!

网友A:
运动控制卡就可以进行控制了,联系:021-32271250*106,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采用普通i/o卡发脉冲存在问题,脉冲高低,脉冲频率稳定性等,建议采用plc,单片机,专用运动控制卡等

网友C:
若要求的速度不是太高,可以使用你的方案,否则只能采用其他大侠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