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

楼主(2003-10-16):
各位大蝦﹕三菱PLC FX_1N与OMRON触摸屏的通訊連接線是怎么做的。急﹗﹗﹗﹗﹗我在線等

网友A:
啊!!惨了你!!OMRON的屏是不能接其他品牌PLC的!! 021-52049333

楼主:
但是我看了OMRON的說明書﹐明明寫著可以的﹐但是它畫的接線圖太多了﹐我都不知道用哪一种﹐我用的触摸屏是NT_31C的

网友A:
NT-31C? OMRON的触摸屏的缺陷就是它的开放性.它不兼容其它品牌的PLC.

楼主:
啊﹐那我不是沒轍了﹐就這樣放棄心有不甘啊﹗﹗﹗﹗﹗ 謝謝你了﹐老財哥

楼主:
可以和2N的连接,要通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