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TD1000变频器求解

楼主(2003-10-16):
各位老师请了,我处现在有一台华为TD1000变频器经U、I跳线采用两个电位器控制,两个电位器共用10V直流电源,VCI接一个相对固定电位器(基本不用调),CCI接另一个电位器,这个电位器随收卷的松紧自动变化,变频器接受的电流是二着的差,现在出现两个问题:1.将前一个电位器旋大后,变频器随着后一电位器变化而变化,但不稳定;2.将前一个电位器旋小后,变频器不随着后一电位器变化而变化,变频器不工作,变频器参数很好,请赐教。

网友A:
无锡市建筑路58号日进技术发展公司 本公司从90年从事变频器维修,拥有无锡及周遍地区90%的维修业务。有事请0510-8867261/13023318068

网友B(2005-10-25):
老师好: 哪位能提供一份 爱默生TD-1000变频器使用说明书? 我的emaill:ddrxd@sina.com 谢谢

网友C:
TO:荣晓东及其他需要说明书和帮助的工友 直接打深圳爱默生网络能源公司免费咨询电话(变频器技术),问他索取电子版的,电话查0755114。

网友D:
我们是艾默生的一级代理商,各种资料都有,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0371-67972288

网友E:
你调小了之后 若差值为负 则认为是0 或设置了反转无效故变频器不工作 你是不是用的闭换功能 可调整pid的参数

网友F(2005-12-30):
是闭环控制吧,VCI是给定值,CCI是反馈值.将前一个电位器旋大后,给定值大了,你可以把F059改小一点,F060同上,F061出厂值,F062改大一点.试试看
2.将前一个电位器旋小后,变频器不随着后一电位器变化而变化,变频器不工作
给定值是小于反馈值当然不工作了

网友G:
我想楼主不是用的PID调节,他是用的两路信号输入,调速信号是信号一减信号二的差值.这种方式调速很少有用的,用时要考虑加减速时间什么的要求复杂一些,我只是听说过,没有实际用这种方式.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H:
to荣晓东:
工控网上自助资料库里有啊

网友H:
TO:荣晓东
我已将爱默生TD-1000变频器使用说明书发到你邮箱

网友I:
我觉得闭环控制的参数设定问题多多,在网上也没找到深一步的这方面的说明,说明书上讲的太简单了。

网友J(2006-12-31):
到EMERSON官方网站上有

网友K:
你用了多久了,怎么现在出现该种现象,这台变频器至少也5年了,是不是刚采用这种方案,请确认方案是否有问题.请打800-820-6510

网友L:
电压给定与电流给定在转换后,应在给定上没有任何电的联系,考虑加上转换开关试一下

网友M(2007-05-15):
那位高手有有关爱默生TD-1000的修理方面的资料及配件,本人有几个这个的变频器在修理,请高手联系:陈0574-87815961/13115806789

网友N(2011-05-25):
那位有TD1000变频器的资料发到我的邮箱1226939634@qq.com谢谢另外给一张变频器带两台电机的控制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