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编程器FX20P比FX20多什么功能?

楼主(2003-10-16):
各位前辈:三菱编程器FX20P比FX10P多什么功能?FX20P能读取D存储器的数值么?它与FX2N系列PLC配套使用吗?(FX2N的电缆插孔为圆形8针的)。

楼主:
FX20P能与FX2N系列PLC配套使用.但具体它比FX10P多什么功能就不知道。

网友A:
FX20P内有存储器,可以离线编程,编好后将程序传输到PLC内,也可将PLC内的程序读入FX20P里,再下载到其它PLC内!同时可显示4行字符! FX10P内没有存储器,只能连接上PLC后才能编程,只显示2行字符! 价格上FX20P几乎是FX10P的2倍! E-mail: asdl105@163.com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