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1S-20MR

楼主(2003-10-16):
我用的PLC是三菱FX1S-20MR 继电器的输出非常频繁平均每天10000-20000左右用了大概三个月继电器触电坏啦,我怀疑是不是水货,还有PLC带001是什么意思再哪里标着呢?! 同样前年买的PLC FX0S-20MR到至尽使得很好使用频率一样的,请高手门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这样的话建议你选型时采用FX1S-20MT型的,舌簧继电器是容易坏。

网友B:
001指针对中国,好比"CH",用MT型通过中间继电器过度比较好.

网友C:
继电器的寿命接点在80VA负载下三菱公司标出的使用次数为20万次,在35VA负载下标出的使用次数为100万次(1S ON/1S OFF) 你的差不多用了有100多万次,已经超过了使用期限! 这种情况下你应选用晶体管输出型,外接继电器!超过了使用期限后更换继电器就可以了! 而且你继电器选用的大一点使用期限相应就可长一点! PLC内由于体积关系大可能选取太大的型号! E-mail: asdl105@163.com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