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三菱软件如何与PLC连接

楼主(2003-10-16):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吗:使用三菱软件与PLC连接时,把程序输入PLC中,是不是只要点击PLC下的发送就可以了,还是要进行别的设置或者什么,才能顺利把程序输入PLC.谢谢

网友A:
选用正确的串口就可以了,前提是这个串口是空的没有接其它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