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盘的问题!!!

楼主(2003-10-16):
各位老大:有谁用过M-Systems公司的MD2202-D32(DOC盘),我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如下(DOC盘中为DOS系统,开发工具为BC++3.0):⑴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大约70℃左右的高温下)以后,程序运行变慢;⑵系统运行一段时间以后,程序死机。主要表现为:⑴外扩液晶的时钟显示应该为1S一变,现在为5S一变;⑵程序只运行一部分就死机。对DOC盘不做任何变动,只是运行SCANDISK程序检查一下DOC盘,程序就恢复正常(即可以确定不是软件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你不要用这个doc,是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可能是这个盘有问题 你如要量大,你可以来找我买. 深圳富科尔电子有限公司 骆先生075583257655 013714015677 · Single-chip flash disk · Easy to use interface · 32-pin DIP · Capacities: 16 Mbyte - 1Gbyte · EPROM compatible electrical interface · High performance - 1.4/0.5 Mbytes/sec sustained Read/Write · EDC/ECC for maximum data reliability · Full boot capability · Built-in TrueFFS provides full hard disk emulation · Broad CPU and O/S support · Optimal Windows CE persistent storage solutions · 8 Kbyte memory window · Cost effective solution · Low power consumption Pin-Out Diagram DiskOnChip 2000 DIP Overview M-Systems DiskOnChip 2000 is a high performance flash disk in a standard 32-pin DIP. This unique data storage solution offers cost effective data storage beyond that of traditional hard disks. Perfect for applications with limited space and varying capacity requirements. The DiskOnChip 2000 is simply integrated into your CPU board and you have a bootable flash disk. Optimal Solution for Internet Appliances, Thin Clients & Embedded Mother Boards The DiskOnChip 2000 has become the standard modular flash disk for Internet Appliances (such as set-top-boxes) and embedded single board computers. TrueFFS TheDiskOnChip 2000 includes M-Systems proprietary TrueFFS (True Flash File System) technology built-in, providing complete read/write capability and hard disk emulation. TrueFFS provides hard disk compatibility at both the sector and file level. The DiskOnChip 2000 works in all major operating systems including Windows CE, Windows XP, VxWorks, Linux, QNX, DOS and more. It is also relatively easy to customize to work in O/S-less and non-x86 environments. Reliability The use of TrueFF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built-in EDC/ECC, provides maximum data reliability, even under harsh operating conditions such as power failures. Advanced wear leveling ensures long flash life for maximum usage. DiskOnChip 2000 Specifications CompatibilityDiskOnChip 2000 DIP is pinout and s/w compatible with 8 Mbyte DiskOnChip Millennium. Host O/S SupportWindows CE, Windows XP, VxWorks, Linux, QNX, DOS and more. Capacity16 Mbytes - 1 Gbytes PerformanceSustained Read Speed: 1.4 Mbytes/secSustained Write Speed: 500 Kbytes/secBurst Transfer Read Rate: 5 Mbytes/secBurst Transfer Write Rate: 5 Mbytes/sec Package Type32-pin DIP. Dimensions in Millimeters Low profile: 43.75 x 18.10 x 5.80 High profile: 45.60 x 18.80 x 13.50 Current Consumption 3.3V 5V Stand-by current - Low Profile 40µA 60µA Stand-by current - High Profile 120µA 240µA Active Supply Current 30mA 40mA Supply Voltage3.3V or 5V Operating Temperature0°C to +70°C (Commercial) -40°C to +85°C (Extended) Storage Temperature-55°C to +100°C (Commercial) Humidity10% - 90% relative, non-condensing EDC/ECCThe enhanced Reed-Solomon EDC/ECC logic provides the following detection and correction capability for each 512-byte block of data: · Corrects up to two 10-bit symbols, including two random bit errors · Corrects single bursts up to 11 bits · Detects single bursts up to 31 bits and double bursts up to 11 bits · Detects up to 4 random bit errors Ordering Information

网友C:
月照西风血满楼 您好! 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主要有:1:普通DOC的使用温度为0度致75度。您所说的70度左右是否精确呢?而且DOC它在系统硬件中属于接插部件。当系统硬件达到70度的时候、有可能普通DOC的内部温度已经超出他的工作温度了?2:DOC在高温使用当中受电流和电压的变动影响很大。 建议:1.重新用DOC内部命令DFORMAT对该电子盘进行低格。 2。要是还是运行不了建议使用宽温电子盘。他的温度为(负45度致85度) 若使用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希望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M-SYSTEMS公司北京经销处 doc1999@263.net 010-82872251

楼主:
学海无崖010: 您好: 感谢您所做出的解释,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运行SCANDISK程序检查DOC盘的时候,对DOC盘有没有物理影响? 又:我们能否直接从您处订购宽温电子盘?如能订购,定货周期是多少?

网友C:
月照西风血满楼: 您好!运行SCANDISK程序检查DOC盘的时候,对DOC盘没有物理影响,DOC本身就有硬盘仿真技术. 宽温的DOC我司备有小批量现货(20--100) 欢迎来电查询 010-62659642 82872251 86639663 冯闰生

网友D(2006-06-05):
亲爱的各位M-Systems产品经销商/客户,
最近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上出现一批仿冒的M-Systems  DOC2000的产品,包括DOC2000 16MB/32MB。对于这些仿冒的产品,M-Systems郑重声明,

m-systems不会对任何仿冒的产品提供品质和售后服务。对于任何制作仿冒/销售等侵犯M-Systems产品行为的公司或个人,m-systems将通过法

律途径进行追述。敬请各位客户从正规的代理渠道进货,以保证得到正规的产品和享受到应有的服务。
下面我来简单介绍doc2000 16MB 真品与假品的主要区别.
主要分别
1. 尺寸:长和宽略比M-Systems的产品大一点点,较难放入原装的IC套管中。
2. 字体:假货的字体较细,字体较瘦, 真品字体清晰,较粗。
3. 外观:左下脚的缺角比较小,不明显,真品缺角较大且明显。
4. 序号:假货41755xxxxxx
5. 标签:假货是采用普通不干胶标签,没有加防水膜。真品加防水膜,比较明亮。
6. 用DINFO的工具查看内部信息, 你可以发现以下的不同之处.
内容           假货                              真品
DiskOnChip Type     Diskonchip millennium      Diskonchip 2000
Flash Type     TC5864                      KM29V128000
No. of chips     2                              1
7. 容量:假货在使用上可能会出现容量不足或检测不到的现象。
详细情况请咨询010-82666068 82666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