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教:DAQ2010采集问题

楼主(2003-10-16):
各位老师: 我用DAQ-2010的单点采集,下面程序是每隔多长时间采一个点啊? int bz_jishu=0; I16 err; F64 chan_voltage; while(bz_jishu<10) { err=D2K_AI_VReadChannel(card,0,&chan_voltage); if(chan_voltage>2||chan_voltage<-2) bz_jishu+=1; else bz_jishu=0; } 着急用,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软件查询方式采样无法精确控制采样速率,并且你把采样放在循环中要受到系统性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