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不到数据,请大虾指教!

楼主(2003-10-16):
请问各位热心帮助他人的高手,我现在采用光电倍增馆进行数据采集,采用ADLINK9118/HR进行数据采集。我要对4,5,6,7四个通道进行采集,而不是从0通道开始。 但不会使用函数,AI_ContReadMultiChanne,具体说对第二个三个参数,怎么设置。 另外我进行单通道采集分别对4,5,6。7单独进行采集。每次只能采集到3个数据,有时候才两个,其他的都为0,这是我卡有问题还是光电倍增馆有问题了,请你们给我一些帮助了。

楼主:
我测试卡接口的电压,发现有电压值,这么说就是卡转化出问题了。该怎么改了

网友A:
你是用什么软件编程的?

楼主:
我是采样C做的.由于开始的两个通道被别人使用,我只能使用后面的几个通道.采样函数AI_ContReadMultiChanne,但是他的第二个参数的范围居然是1到255.我不会使用这个函数了. 我采用单通道采集每次只能采集到2到3个数字,其他都是0.我测试从光电倍增管出来的电压都有200毫伏以上,就是说卡转化是出了一些问题.但师兄使用0,1通道采集他的数据发现卡是好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后来的4,5,6,7通道坏了? 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B:
9118支持256通道的可编程增益队列,配合这一功能的函数为AI_ContReadMultiChanne,第二个参数1~255则指编入队列的通道总的个数,比如设定通道扫描顺序为2、3、5、4、2,那莫第二个参数为5,第三个参数就是这个扫描数组{2、3、5、4、2}。采数的问题,方便的话,把你的程序发过来看一下。

楼主:
谢谢yoyo1101的帮助。我现在看了一下,我的模拟输入都是负数,这是不是我采集不到数据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