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各位三菱软件与PLC连接

楼主(2003-10-16):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吗:使用三菱软件与PLC连接时,把程序输入PLC中,是不是只要点击PLC下的发送就可以了,还是要进行别的设置或者什么,才能顺利把程序输入PLC.各位能尽快回复我吗谢谢

网友A:
只要你的传输电缆没问题,一般情况没什么问题的。PLC处于STOP状态。

网友B:
选用正确的串口就可以了,前提是这个串口是空的没有接其它设备! asdl105@163.com www.chinalxl.ebigchina.com

工控啊!

网友:
太简单了,直接下载到PLC中就行,把电缆连接上,然后下载!PLC可以在运行状态,不过那你需要在软件中设置以下参数,设置为在PLC运行时也可以写入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