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肯变频器IF-18.5K

楼主(2003-10-16):
各位大侠: 你好! 三肯变频器IF-18.5K 配15KW电机, 转速750/分钟,调速运行。 多次出现"AL4"报警显示。更改部分功能数据后,能正常工作。 请问:有那几种可能?! 谢谢!

网友A:
这里边已说过很多次,主板有故障,能打开参数就把参数恢复出厂值试试!否则可能要换板!

网友B:
AL4是系统故障,用程序清理一遍,不行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C:
三肯变频器IF-18.5K 配15KW电机, 转速750/分钟,调速运行。   多次出现"AL4"报警显示。更改部分功能数据后,能正常工作。 如果有功能数据发生变化,可能是数字键盘下面的数据板不稳定所致,好象以前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