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PLC弹钢琴!你会吗?

楼主(2003-10-16):
用三菱FX2N-128MR型PLC的输出控制钢琴的琴键上下动作进行乐曲的演奏,你会吗?

网友A(2003-09-10):
琴键用什么控制? 程序本身就是这些输出点的动作顺序及闭合时间! 以前曾有报道说OMRON公司开发的一台自动钢琴! 只要把乐谱输入电脑,钢琴就会自动演奏! 我想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把乐乐谱变成PLC的程序!

网友B:
我想这不难....如果仅仅是固定的几首曲子,,

楼主:
琴键用气缸来带动!!! 此次要求是十首固定的曲子,能给个思路吗? 我想用条件跳转来完成每一首歌曲,可是在每一首曲子内部还是有很多个重复的键要输出!!要怎么解决呢? 自动钢琴的控制原理我倒了解一点点儿,那是用乐曲的MIDI码来控制琴键的动作,MIDI码中就包含了钢琴键的动作表、轻重等,可是我用PLC就不可能这样来控制呀!!

网友C:
那程序量应该不小吧!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未免太繁了,所涉及的程序、机械控制等问题太多、太繁,似乎无此必要用PLC来实现,还有乐谱和PLC程序之间的转换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根本就不必费精力来考滤这种事情。

网友E:
理论上,即使是不固定也不见得不能做,但是我认为用汽缸来带动,好象不是很合适,因为汽缸无法控制速度,钢琴的演奏不光是音符的堆积,从控制上讲,只要能做到将音符转变成BCD或者ASIC就可以.原理可以参考加工中心.不过谈到机械上面实现我想不出来用什么驱动方式比较合适.

网友F(2003-10-16):
请问是蚁先生吗,?真想不到在这碰到您:)我们会过面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刚看到,随意说说也许对你有帮助,这个最大的关键在于如何驱动敲击钢琴的键.而目的就是要控制其强度,所以这个问题简化为如何做一个敲击装置,可以分成多段控制其前进速度并能高速返回并要求高速响应,这个装置我现只能想一个笨办法:微步进电机.或微伺服电机.如果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弹奏钢琴,那也许只有这样了.有了这样的装置后,现在需要控制它,那就一个键有如下二个控制要点,速度指令.驱动指令(当然需要一个驱动到位返回信号来复位驱动信号).而均要高速响应.如果是128个装置的话,又只有128个输出,则每个点输出应包含有这两个信号的输出.而30PLC要想一个点包括有两个信号,只有通过输出高频脉冲,用脉冲的频率的来表示速度,有脉冲表示驱动,无脉冲就返回,当然就算能这样还得在输出外加一路解码电路分离其信号.但30PLC高速输出只对Y0与Y1有效,但是在放低速度要求的话,可在PLC内做一个1MS,2MS,3MS......15MS(如需要更多就再做多下去)的振荡器,在内部驱动M上串上相应的速度输出,也就是根据所需的速度,接通相应振荡器.这样解决一个点输出两个信号,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将乐曲变成程序. 以及如何将编码的程序执行.当然这些工作分析清楚确定各部分数据交换办法后有一些是可以并行进行的.以上说的也许对您有一点点用处,其实后面的工作量还大,PLC处不处理得过来还是一个问题.PLC扫描周期就算完成上面所述的工作至小得用10MS时间,如果后面的处理时间较长的话,做出来反应就迟钝了,肯定不行,已经为您想了半个钟了,您觉得有用的话,给我回信,下次有空时再想想.(东莞朱先MSN:zh_zhu001@msn.com)

网友G(2004-12-20):
这真是一新选的控制,不知现是否做出来? 希望能把喜悦与大家分享。

网友H(2006-04-17):
高手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I:
我曾经在厦门台交会的时候看到过亚德克公司用汽缸弹电子琴。所以用PLC做控制的话,完全有可能实现。

网友J:
是有的呀!
展览会上你只要透一你的名片进去就会弹唱了!
收集名片用了!
哈哈!

网友K:
有点意思,不过我觉得用PLC控制应该不是太难,关键是执行器件,就是怎么样才能让琴键动,并且力度不一样

网友L:
太简单了。首先选1个输出点数≥钢琴按键数量的PLC,然后把曲谱的每个音符对应到相应的输出。在演奏时,利用移位的方法将数据区中的曲谱输出即可。
现在假设钢琴只有16个按键(当然实际不止这个数),当某个时刻需要按钢琴上的第1,2,3个按键,那么在数据区中某个字的第0,1,2位即为on,其他不需要按的按键所对应的位则为off。当将这个字mov到输出时就相当于按了这3个键。我们只要得到乐谱的最高速度,然后以这个速度为时钟将乐谱进行编码,然后存在内存中。在演奏时将预先经过编码的乐谱输出即可。
整个原理非常简单,实在搞不懂就买个8音盒拆开看1下就知道了。你们所看到的所谓自动钢琴我看都是这样做的,因为这是最简单的实现方法。

网友C:
厦门台交会亚德克公司用汽缸弹电子琴的程序是我编的,想了解的可以去我网站看看.

网友M:
 S7-200系统手册对模拟量的介绍很少,有谁了解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扩展,我想用电位器作为输入,调节气缸的预压和保压时间以及焊接电压大小, 要用到哪些指令和功能块啊? 有没有现成的编程及应用的例子?多多指教啊?
我的邮箱: renneng23@hotmail.com 可以在 MSN Messenger上联系我, 我白天都在线的...

网友N:
    我也编了一个让PLC“唱歌”的程序。

网友N:
请问“张和”老师:

  您的网站的网址是什么?我很想看看您的东西!多向您学学。

网友N:
    两年多前,我在成都的一个工控展会上看到过台湾亚德克公司展出的PLC弹奏电子琴。它是一个很大的系统,要专用一台空压机为100多个气缸提供压缩空气源,它用了一台FX2n-128M的PLC再加上四个16点的输出扩展模块总共128个输出点控制100多个电磁阀推动100多个气缸来控制机械杠杆实现对键盘的敲击。这些敲击动作没有“速度”、“力度”的控制要求,所以,它的演奏是没有艺术家对音乐的感情色彩的,只是按乐曲对时间的流淌关系机械地敲击键盘。

网友N:
    用PLC弹奏钢琴或电子琴虽然不如音乐艺术家的演奏,但是,编写这种程序对于锻炼我们的编程能力是一个很好的课题!

网友N:
我很想动手实践这一课题,但是,如此大的系统少说也要好几万人民币!这对于我们下岗工人来说,就好比登天一样难!不过,我想出了一个简易的方案:只用1千余元就可以实践这一课题了!

网友O(2006-05-17):
应该没问题,但没有音乐细胞---不懂“工艺”
呵呵

网友P(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N(2008-03-25):
  关于这个话题,有更深层次的讨论。请参见《写个程序叫PLC“唱歌”》主题下的讨论!

网友N(2009-03-17):
    关于这个话题,还可以参阅《手把教您写“让PLC唱歌”的程序》主题下的讨论。

网友Q:
您的网站的网址是什么?我很想看看您的东西!多向您学学

网友R:
弹琴?不错不错,我还知道一个PLC网站:http://gongkongplc.sd.cn

大家看看吧!

网友N(2009-06-06):
    下面引用“ sicui ”网友的帖子

   ~~~~~~~~~~~~~~~~~~~~~~~~~~~~~~~~~~~~~~~~~~~~~~~~~~~~~~~~~~~~~~~~~~~~~~~~~~~~~~~~~~~~~~~~~~~~~~~~~~~~~~~~~~~~~~~~~
  不懂“工艺”也没关系,因为音乐的“工艺”很简单的!只要稍微的给您讲一下,您就可以懂得音乐的“工艺”了!“工艺”虽然简单,但是“功夫”可就不简单的了!您要写好让PLC弹琴的程序就要费把劲!(拿射击来打比方:靶点、准星、缺口 三点一线,瞄准之后屏住呼吸扣动扳机。射击的“工艺”够简单了吧!但是,神枪手可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当得上的!这里面有“功夫”!!)

网友N:
  把楼主的题目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乐谱!(简单的)

  下面就贴出“冰岛的雨季”网友写的某版本的《欢乐颂》(原版作者为 贝多芬)作为蓝本。并以此为标准给网友们练习写“让PLC弹琴”的程序。

网友N:
   我们就以“冰岛的雨季”网友(根据听曲)写出的这个版本的《欢乐颂》为例,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工艺”:

  音符的属性主要有:①、“音高”;②、“时值”。其次是:“强弱”(在初步学习写“让PLC弹琴”的程序时可以暂不考虑音符的“强弱”)。

 先谈“音高”,把整个乐曲的所有各个不同高度的音统计出来,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该版本的《欢乐颂》共计有25个不同高度的音。(参见下图所示)

网友N:
  把PLC的输出继电器与琴键对应起来。如果是钢琴(或是风琴),可以用这些输出继电器去接通电磁阀控制液压缸(或 气缸)推动杠杆来敲击琴键。如果是电子琴,那就更简单一些!直接用输出继电器接点去触发电子琴的琴键开关。

网友S:
按时段和频率编写程序,在一个输出点上(晶体管输出)驱动一个发声的硬件(喇叭)应该可以做到,有点异想天开吧

网友N:
回复第36楼“gjj ”的:

  “ 按时段和频率编写程序,在一个输出点上(晶体管输出)驱动一个发声的硬件(喇叭)应该可以做到,有点异想天开吧 ”

  “按时段和频率编写程序,在一个输出点(晶体管输出)驱动发声器件(喇叭)”是《写个程序叫PLC “唱歌”》所讨论的话题!有关这种话题请

参阅《写个程序叫PLC “唱歌”》 和 《手把手教您写“让PLC唱歌”的程序》

网友N:
  目前我们讨论的是控制PLC的多个输出点去完成“弹琴”的“工艺”!!

网友T:
长见识了,这里真是人才汇聚啊。

网友U:
没有实际的意义,让钢琴自动弹起来,一般都使用人工智能控制技术,不会用反映比较慢的PLC的

当然要用,也可以考虑一下思路:

1》编写一个标准块,用于控制钢琴键的按下、松开以及按下时间

2>编写一个译码程序,用于转换琴谱至控制队列:

  <1>、第一步按什么键(按多长时间),有其他键需要同时按下吗(他们各自需要多长时间)?有,控制相应的输出

  <2>、第二步按什么键....同上

。。。

或者将琴谱翻译成采用时间来控制键的队列:

  即找出每一个键的起始按键时间,以及持续时间(当然可能会被多次按下,最主要是列出所有用到键的时间信息列表即可),然后不需要考虑考虑步进编程,按照时间方式控制即可以了。

感觉后面这种方式更好一些。

网友U:
当然琴键还有一个参数,那就是按下的幅度,所以需要有每一个键的起始按键时间,以及持续时间、按键幅度(每一次的按键变换都需要建立一个信息点)

这样可以把连续的音乐转换成离散控制列表,只是这个表可能很长

网友N:
对于“高渐飞”网友 的:

   “没有实际的意义,让钢琴自动弹起来,一般都使用人工智能控制技术,不会用反映比较慢的PLC的”

  申明一下:“写个程序让PLC弹钢琴(或 风琴、电子琴)”的目的不是想欣赏“钢琴(或 风琴、电子琴)演奏”!而是作为PLC编程练习!闲着没事嘛,做做练习不碍着别人的!!就是一个“玩”!“玩”的同时也锻炼了思维!!

  嘿嘿!军人打靶训练,把枪对准“人形靶”射击,并不是他们对“人形靶”有“仇恨”!他们打靶训练的“实际意义”就是以“训练”提高他们的枪法!

网友N:
        作为一种练习嘛,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题目,不一定非得是工业控制的实际项目不可。各种题目的练习做得多了,也就练熟了解决各种各样工艺要求的方法和措施。当然,有机会或有条件也要尽可能的多参加一些实际的控制工程。把模拟练习与实战演习都运用起来。最终目的是提高我们的工控水平!

网友N:
言归正传,我们再回到“让PLC弹奏《欢乐颂》”的“工艺”这个话题上来!

  现在再来谈音符的“时值”:

  根据“冰岛的雨季”网友的曲谱,该版本的《欢乐颂》总共只用了4 种音符。它们是:2 分音符、4 分音符、4 分附点音符、8 分音符。用下图来描述:

网友V:
没有下文了吗?期待中..............

网友W:
联系编程这个应用还可以.

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X:
编程 加上 上位机用点技巧或许可以

网友N:
 回复“独来独往” 的:

            “没有下文了吗?期待中..............”

   请不要着急。会有下文的!  我去忙一下工作,(接到一个定单!)  等有空闲才来上网!对于回复帖子的问题,有空才来打理,不把它当成正事。

网友N:
<接第44楼的内容>

  第44楼的内容对音符的“时值”的描述是用一个相对的概念来描述的。用一个“相对概念”不能具体的落实到PLC程序中,所以,我们再把该版本的《欢乐颂》中的各个音符的具体“时值”转换成实实在在的“数据”!

网友N:
    很多网友对于这一类的控制问题,感到困惑的是:怎样把一个给定的曲谱转换成PLC可以理解的“语言”?

  我们“工控人”从控制的角度看“曲谱”,它就是一组数据!我们把给定的“曲谱”翻译成“数据”之后,写个程序让PLC去处理这些“数据”就不成问题了。

  下面,我抛砖引玉,向网友们介绍一种把给定“曲谱”转换成“数据”的方法。我想大家对自动液压控制系统不会很陌生吧!在液压控制原理图中,常用一种图表来描述系统中所有电磁阀在自动循环周期内的工作状态对时间的函数关系。与此相仿,我也画一个“琴键动作”对“时间”的函数关系图表供大家参考:

网友N:
<紧接第50楼的内容>

  单有音符的“时间数据”还不够!还必须有音符在键盘上的“空间数据”。把音符的“时间数据”和“空间数据”组合起来成一系列的“二维数据组”。若对演奏要求不是太严的话,这一系列的“二维数据组”就基本能够反映出乐曲的主要面貌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音符在键盘上的“空间数据”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请网友们先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版本的《欢乐颂》所包含的音符在键盘上的“空间信息”分成两个组来进行编码?这样会带来什么好处?

网友N:
    我抽空把这个听写版的《欢乐颂》(前12拍)片断所对应的“二维数据”给网友们写出来了,谨供大家参考:

  如果有对其中的数据感到疑惑的网友,就请这些网友把您所感到的疑惑具体的讲出来。我再抽空解释。

网友N:
  我只写了这个听写版《欢乐颂》的前12拍,其余的部分数据留给感兴趣的网友自己去完成。因为我认为“授人以渔”更重于“授人以鱼!让网友们自己有练习和交流的机会。

网友N:
  下面是“让PLC弹钢琴”(弹奏这个听写版的《欢乐颂》)的程序:

网友Y:
用PLSY 和PWM 指令输出不同的脉冲量来改变音调,脉冲量由键盘输入信号控制

网友N:
  楼上这位“ duwendi ”网友没有看懂楼主的话题!是用PLC来控制钢琴(也可以是风琴或电子琴)键盘的弹奏,而不是您所理解的“用‘弹奏键盘’来产生输入信号去控制PLC的输出内容”! 您颠倒了“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

网友N:
  再者,PLC输出的“脉冲量”根本不能确定“音调”!PLC输出的“脉冲宽度”也不可能确定“音调”!您用“ PWM ”指令是徒劳的。

  有关“让PLC唱歌”的知识请参阅《手把手教您写“让PLC唱歌”的程序》。决定“音调”的因素是“振动频率”。在PLC上用“ PLSY ”指令来实现对“音调”的控制,是利用输出脉冲的“频率”来作“控制参数”的。

   用“ PLSY ”指令来实现对“音调”的控制,属于《写个程序叫PLC “唱歌”》的话题。 而楼主的这个话题是“写个程序让PLC弹琴”,用PLC的不同“输出位”去控制键盘乐器上不同音名的“琴键”。键盘乐器上不同音名的琴键分别对应的“音高频率”由乐器自身决定。

网友N:
  当前,在这个主题下讨论的是怎样具体的写出PLC程序来实现让键盘乐器演奏出指定的乐曲。请注意:这里的控制设备是PLC,被控制的对象是键盘乐器(包括钢琴、风琴、电子琴等)。

网友N:
   请网友们注意,我贴在第52楼的由听写版《欢乐颂》前12拍片断为蓝本写出的“二维数据”块包含了音符的两个主要信息,即:“音高”和“时值”。这“音高”就是某些网友说的“音调”。但是,我却不是用“频率参数”来表示“音高”的,而是用各音符所对应在键盘上的“位置编码”(即:空间数据)来表示“音高”的!因为这是在讨论用PLC来弹奏键盘乐器。

网友N:
  通常,为键盘乐器谱写的曲谱都是复音的(在一个时间内有几个音在同时作响)。我之所以选择这个由“冰岛的雨季”网友听写出来的《欢乐颂》版本为蓝本来作练习,是因为它比较简单,它最多不超过3个音在同一时间内同时作响。这样比较容易被初学的网友分析和理解。

  如果有网友把我提供给大家参考的弹奏这一版本《欢乐颂》的程序用于控制电子琴,那就要注意:请使用中高档的“复音电子琴”。而那种低档的“单音电子琴”是不能演奏“复音”版本的乐曲的。

网友N:
  听写版《欢乐颂》整个乐曲可以分解成139个时段。这139个时段各自所对应的音符(在同一时段内可以有多个不同“音高”同时作响)的“空间数据”和“时间数据”相结合组成139组“二维数据”。

   这个版本的《欢乐颂》共计要用25个不同“音高”,所以我用25个bit来分别与它们对应。1个单字的数据寄存器存放不下25个bit 。故,存放1个“空间数据”需要占用两个数据寄存器,再加上“时间数据”占用1个数据寄存器,合起来1组“二维数据”共占用3个数据寄存器。

  如下图所示,我用竖直红线标注出曲谱中的14个需要加入短暂间隔(也是14个“时段”)的地方。在程序处理中与其它“时段”相同对待。

网友N:
  在FX2n的数据寄存器停电保持区域中,从D512至D650这139个数据寄存器中依次存放139个时段的“时间数据”;从D651至D789这139个数据寄存器中依次存放“空间数据”的高位字;从D790至D928这139个数据寄存器中依次存放“空间数据”的低位字。

  整个《欢乐颂》乐曲共占用417个数据寄存器。我们可以把这139组“二维数据”理解成417个“数据”被一个循次读取数据的程序所分组调用。

网友Z:
看不懂!希望学习一下!

网友N(2009-07-24):
   我们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写一个弹奏简单版本的《欢乐颂》的程序就占用了417个保持型数据寄存器,要是写一个弹奏《春江花月夜》或《二泉映月》的程序,PLC那有限的保持型数据寄存器资源对满足程序的需求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所以,我们便提出新的要求:能否想办法在保证指定乐曲的音乐信息丝毫不减的前提下压缩所占用的保持型数据寄存器数目?譬如说:同样是实现弹奏前面指定版本的《欢乐颂》(一点儿都不减少其音乐信息的前提下),把占用的保持型数据寄存器数目由417个缩减成278个?

网友AA:
用10个小型的伺服马达,当成10个手指一样运动!

然后编译译码程序(将音符转化为PLC梯形图之类的程序),这一点可以借鉴CNC的G代码编译原理

思路应该这样,实现估计很难!

网友AB(2022-08-23):
我很想看看您的东西!多向您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