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质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3-10-16):
都有些什么参数,应该怎么检测 哪里有这方面的材料 谢谢

网友A(2003-09-04):
频率、电压、波形是电网质量的三要素,可查相关规范。

网友B:
加一个功率因素

网友C(2003-10-16):
电能质量指标主要有五个,即:频率偏差、电压偏差、电压波动和闪变、三相电压不平衡度、谐波电压和波形畸变

网友D: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参数:电压畸变率THDv 这个参数是有国际和国家标准的: A:国际的IEC61000-2-2规定了各个电网接入点的THDv为8% IEC61000-2-4规定了三级:1。实验室、计算机场合为5%;2。电网公共接入点为8%;3。工厂内为10% B:国际电工学会的IEEE519-1992规定单个电压畸变率为3%以下;总电压畸变率在5%以下。 C:我国的GB/T14549-93规定:公共电网谐波电压(相电压)限值为380V(220V)电网THDv为5%,各次谐波电压含有率奇次谐波为4%;偶次谐波为2%。 由此看来奇次THDv在3~6%,总的THDv在5~8%范围是可以接受的。 在使用了变频器等传动驱动部件后,THDv要大幅度上升,解决这一问题是非常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