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以太网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3-10-16):
1 用以太方式进行数据交换 我已经把b&r模块 tcpipmgr,fbtcpip,sysconf DAT模块 tcpipcfg下载到pcc中并能ping通带有 以太口的cp476,但我在network中无法与其他子站 相连通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可能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如何解决? 2 注: 我只配置sysconf模块,能用network与其他站连同

网友:
你的问题有点乱. 1.你的NETWORK是什么,局域网?如果是局域网,光配SYSCONF显然不行,必须有TCPIPCFG.DAT,TCPIPMGR.BR, FNTCPIP.BR. 2.你能PING通,然后用什么方法和其他站,通过什么方法和其他子站连?通常以态网通讯不说无子站的,只有对等和C/S模式. 3.能PING通说明网站存在以态网配置是对的,检查你的应用程序,UDP或TCPIP通讯的函数返回状态.

楼主:
1 我只配置SYSCONF,用串口和CAN都试过,能与其他站相连 2.但我下栽TCPIPCFG.DAT,TCPIPMGR.BR,FBTCPIP.BR,并重新在SYSCONF中COMMUNICATION,INTERFACE: IF2,TYPE:ETHERNET 3.在PROJECT,NETWORK中无法与其他站相连, 即在PG2000的右下角出现COM1/CAN.2,而是OFFLINE状态

网友:
我估计你的项目是这样的: 1.CP476只和局域网上组态软件联,或自己编ETHERNET通讯 2.CP476和另几个站通过CAN总线ROUTING过去. 首先指出的是,你的2中SYSCONF配置是错误的,INTERFACE应该为SL1.SS1.IF2.如果你写IF2则占用了本地CAN接口.你应该配置两路通讯,一路是CAN,另一路是ETHERNET. 如有问题可致电我公司.

楼主:
多谢!! 我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