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难题

楼主(2003-10-16):
有一朔料包装机械,在转动部件上装有加热板及热电偶, 温度信号(豪伏级)通过炭擦及银环导出,由此引起信号波动很大,实际温度不能得到真实反映, 经常烧掉塑料,要么又粘不上。 这种转动部件还不少, 如何是好?谁有高招,敬请发表。

网友A(2003-02-17):
红外旋转温度变送器,我在纺织行业用过,但价格挺贵,可能要4千多。

网友B:
不能接触测量,就只有红外测温了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仁兄,我也想到用红外线测温,可是成本太高,安装不方便,信号转换也是个问题。有没有其他非接触式温度传感器及其他信号传送方法呢?现在的解决办法是不断清洁碳擦及银环,一天四五次,还要经常更换新的,厂家设计就如此,烦死人。

网友A:
电极用水银接触不知道行不?

网友A:
不知你的变送器在哪里,现场变为4~20MA再送

楼主:
水银接触恐怕也是不行,结构问题。四个接触环安装在旋转轴的一端,不停地旋转;旁边固定有四个炭刷,两个用于送进交流电压加温;两个用于取出温度信号(150-180毫伏),没有使用变送器,直接连到了 OMRON E5CS-Q1PX 温度控制器上。 欢迎深入讨论。

网友C:
把小型变送器安装在转动部件上即可!

网友D:
热偶信号是极其“微弱”的电势差,由于不清楚实际应用环境只能提供3个方案供参考: 1- 买个现成的热偶温度采集模块(无线传输的),“外面”的主控制器也用无线接收; 2- 自做一块小型单板“方案选择器”:输入接热偶、输出8点开关信号(可表示多达255种处理意见,供给“外面”的主控制器)经“碳刷” 送给外面的主控制器; 3- 购买或自制较好的变送器(要求:电流型输出,恒流性能好),然后才经“银(镀)环”送给外面的主控制器。 方案一:省事 方案二:经济灵验(很适宜土简设备) 方案三:是常规做法

网友A(2003-09-25):
頂一下,看了覺得收益不少.

网友E:
1、在彩温点到温控器之间距离较远的情况下,采用加装变送器,或温度补偿导线, 2、可采用更高性能的温控器, 3、采用菲接触式(红外线测量)最省事(无需清洁测温头), 4、我公司可以提供美国思佰吉集团下属单位:红狮温控器,爱康红外测温仪 021-62155640-217

网友F:
其实加热板的阻值是随温度变化的,应该不难检测。只要供电的滑环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采用两种方法解决。 1.加上一套抗干扰装置试试。 2.换用输入接收装置,如OMRON的TC101或TC102模块。

网友G:
如周公所说,加热板的阻值是随温度变化,这样在电源电压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要测出通过加热板的电流应该不难。通过电流的大小来却定需要的控制温度。我想不会很难。 希望大家讨论

网友H:
随便弄一下:把PLC装在旋转部件上试试。

网友I:
你应用专用的体积适中的水银触头试一下,很经济实用

网友A:
热电偶的信号用炭擦及银环传导,并且用4~20MA来采样是这个设计的失败的主要原因!部件是旋转的炭擦与银环由于光洁度(机械加工)的原因在旋转过程中有时会产生打火的现象,如果银环有接口打火更大。我想这与热电偶没有关系。

网友J(2004-09-25):
我公司已有旋转温度变送器产品,在仪化等化工、纺织行业中使用多年,是进口配件的国产化产品。利用电磁耦合传输信号,无触点。用铂电阻为测温传感器。不知需要的温度范围?

网友K:
1.温度转换成频率,用旋转变压器传出。 2.用电源线载波通讯。

网友L:
你可以把温度控制器和功率控制部分放在旋转部件上,这样就只有一个电源是通过滑环连接的,对测温没有影响,不过温度控制器要先微型的.

网友M:
1。就采用周公说的方法,那头用热敏电阻或热敏半导体就行。 通过滑环联出。外围电路就是一个集成运放(自己可以做变送器),一个可调电阻(用来较零用)。成本很低。只要滑环不坏就可以的。2。还有就是一块温度数显仪加热电藕就可以了。几百元搞定。就是滑环做成两圈联出,只要滑环的压力均匀,接触电阻是在一个犯围内不变的,通过仪表标定就可以补偿过来。红外的太贵。

网友N(2006-01-23):
哪位大哥能告诉小弟 E54-CT1 他是怎么接线的啊?
我把说明书丢了,谢谢大家帮忙!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