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立昌机电BY JUM先生

楼主(2003-10-16):
立昌机电的BY JUM先生:我在www.proface.com.tw上下载了“Gp chinese"这个软件。安装以后,只有关于”GP-PRO/PB FOR WINDOWS “的几项说明,那里有PROPBWIN软件。

网友A(2008-11-09):
最精巧实用的PWM 脉冲控制式步进直流伺服驱动系统

1.最精巧的直流伺服驱动器!
◇ 输入电压DC12~48V,最大连续电流5A,峰值电流10A
◇ 连续输出功率200W,过载能力400W
◇ 精巧体积:70×50×19 mm

2.最实用的功能!
◇ 步进脉冲(CLK+DIR)模式控制。脉冲的频率对应于电机的转速,脉冲的个数对应于电机转过的位移(对应于编码器分辨率的四倍频);
◇ PWM速度控制。占空比50%电机制动,大于50%电机正转,小于50%电机反转。

3.最安全的驱动器!
◇ 驱动器内部温度监测,具有温度过高、过低保护
◇ PWM开关频率高达62.5KHz,效率更高,电机发热更小,更有效保护电机
◇ 过流保护
◇ 过压保护
◇ 欠压保护
◇ 失控保护
◇ 过载保护
◇ 跟踪误差超限保护
◇ 编码器故障识别等

4.操作简单!
◇ 使用RS232接口进行参数设置和PID调试
◇ PID参数都数字化存储,不需要调节电位器,能保证生产时的一致性和生产效率
◇ 本公司免费提供《运控伺服管理系统》软件,可以方便地对驱动器进行参数设置、PID调试,通过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到调试的效果!

6.应用领域:
数码雕刻机、纺织机、绣花机、模具雕刻机、机器人、蠕动泵、血液分析仪、包装机、精密机床、灌装机等。qq670501245 13572843597 www.mlarm.com王小姐

网友B:
立昌机电前二年经常与我有电话联系;

近期不知怎么了,没有联系了;

网友C:
这里有7。0的。工控网已有,何必舍近求远?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0810030855260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