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BT40S3.7KWTA显示“FL”故障

楼主(2003-10-16):
森兰BT40S3.7KWTA变频器,开机显示正常。一按运行,立刻显示“FL”故障,带不带负载一个样,模块是好的,两个板子都是新的,不知从何下手检修,请高人指点。 其中的6个16脚光耦型号“A 316J 0036”,查不到其内部电路图。请一并赐教!

楼主:
"两个板子都是新的,"意思是两个板子都很新,无明显损坏痕迹。请别误会。不好意思!

网友A:
把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全换掉

网友B:
你好!!! 我是森兰售后服务人员,你可以拨打森兰各服务点的电话 还可以和我联系,我的电话是09516072273 我叫陈俊 你的故障应该是模块处13脚和14脚的问题,当然其他也可能 你可以测量16P插头的右起第3脚和第2脚的电压 第3脚是FL,高电平报警,可以肯定的是主板没有问题,但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C:
"森兰"的连接插件都差,我看还是别修了,即然用它只好自认倒霉了.

网友B:
楼上的 我从来就不认为一个机器有不坏的时候 问题在于怎样去解决问题

网友D:
1、看看输出接线端子是否打火短路。 2、将变频器参数恢复到出厂状态,用面板运行。 3、检查模块的控制引脚是否与输出短路。 4、----- 电话:0510-2735330

网友E:
安帮兴变频器无论 模拟还是整机都出现sc,驱动板已修复,即使是一块好的模块也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F:
你使用的工况是什么啊

网友C:
"我从来就不认为一个机器有不坏的时候",那要看从全新到不坏有多长啦,是一小时,还是两小时,如果自身就是坏品质,要靠维修人员去修出成一流的品质的变频,本人是不可能,可能要打电话09516072273,他们能做到

网友G:
小问题,好解决!别担心。森兰的质量你放心!